[其他ST产品] 生成keil文件时为啥没有DebugConfig

楼主(2025-01-17):
怎么解决呀,视频上自动有debug文件夹,我的却没有,我这个keil软件是51和ARM的结合版本,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在创建或配置Keil项目时,如果没有正确设置调试选项,可能会导致DebugConfig文件夹未生成。

网友B:
不同版本的Keil软件可能在项目结构和文件生成方面存在差异,检查所使用的Keil版本是否与您的项目需求相匹配。

网友C:
联系Keil软件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如果在创建项目后手动删除了DebugConfig文件夹,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该文件夹未能正确生成,那么它将不会出现在项目中。

网友E:
可能是生成的文件里面没有勾选DebugConfig。

网友F:
更新或重新安装Keil软件

网友G:
某些特定的项目类型或设置可能不需要DebugConfig文件夹。

网友H:
重新创建一个新的Keil项目,并正确配置所有设置,看看DebugConfig文件夹是否生成。

网友I:
Keil软件本身可能存在bug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J: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K:
重新建个工程试试

网友L:
Debug 文件夹是编译后生成的,你确定项目已经编译成功了吗?先点一下编译试试。

网友M:
我用的也是 Keil 的 51 和 ARM 结合版本,正常情况下都会生成 Debug 文件夹,可能是项目设置的问题。

网友N:
检查一下 Keil 的输出路径设置,可能默认的生成路径被改了,找找其他地方有没有生成文件。

网友O:
有可能是没有配置目标设备(Target),去设置一下芯片型号,然后重新生成工程试试。

网友P:
如果还没有的话,尝试重新安装 Keil,看看是不是安装过程中某些模块没装完整。

网友Q:
DebugConfig 文件夹本质上就是存放编译后的文件的,你也可以手动设置生成路径到固定文件夹里。

网友R:
视频里可能用的是比较新的 Keil 版本,你看看你的版本是不是太老,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S:
有时候是因为权限问题导致无法生成文件夹,可以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Keil。

网友T:
你检查一下 Options for Target 的 Output 选项,是不是没有勾选 Create Executable 和 Create HEX File?

网友U:
如果用的是 MDK-Lite 版,有一些功能可能受限,换完整版可能就好了。

网友V:
可能生成的文件没有检查debugconfig。,

网友W:
调试,编译后生成文件夹。您确定项目已成功编译吗?先点击编译,试试看。

网友J: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X:
keil软件本身可能有缺陷或兼容性问题

网友Y:
目标设备可能未配置。去设置芯片模型,并尝试重建项目。

网友E:
检查keil的输出路径设置。默认生成路径可能已被更改。找出其他地方是否有生成的文件。

网友Z:
有时,由于权限问题,无法生成文件夹。你可以试着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它,keil。

网友AA:
debugconfig,文件夹本质上是存储编译文件的地方。您也可以手动将生成路径设置为固定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