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mpu6000通过spi的方式使用dmp模块的用法

楼主(2025-01-17):
最近入手了一块mpu6000想尝试着玩玩,因为以前也没有用过这种传感器。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用spi+dmp的方式。想问问各位大神有这样用过的吗,有的话付个源码。或者提出一些思路

网友A:
建议不要用SPI+DMA,这样有问题也不好查。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听说这个型号是淘汰了。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D:
买的时候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E:
那这个芯片用的是啥接口啊

网友F:
一般SPI的话你得看模块的时序才行

网友G:
我觉得最好是你先看看这个模块的提供的资料,看是否支持SPI

网友H:
没研究过啊,不过SPI+DMA一般都是传感器的常备啊

网友I:
你说的DMP是啥功能

网友J:
一般你只有接线接对了,用cubemx来配置SPI+DMA就可以了

网友K:
我觉得不麻烦啊,你试试cubemx

网友L:
是不是很多资料没有用DMA只是SPI

网友M:
建议还是问问传感器的厂家或者找厂家要一份例程来试试才行

网友N:
话说这个MPU6000MPU6050差啥呢?是不是都一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