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集数据,全速跑和单步调试程序的结果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5-01-17):
ADC采集数据,全速跑和单步调试程序的结果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在全速运行时,由于处理器的活动增加,电源和地线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干扰。这些干扰可能通过ADC的电源引脚或模拟信号路径进入ADC,从而影响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B:
单步调试时,由于处理器的活动减少,电源和地线的干扰可能相应减小,导致采集数据更为准确。

网友C:
定时器中断处理不当?

网友D:
电磁干扰把

网友E:
和硬件相关的调试都有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的,以全速跑的为准

网友A: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G:
数据采集时间不同吧

网友H:
单步调试的时候,代码执行得比较慢,可能引起硬件上的数据采集时序不一致,比如模拟信号的变化速度太快导致采集不到准数据。

网友I:
你看看是不是 ADC 的时钟设置太快,全速跑的时候采样时间不足,导致采集结果有偏差。

网友J:
单步调试时系统会暂停,可能引起 ADC 转换过程被打断,而全速跑的时候这种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K:
确保你的模拟信号输入是稳定的,有时候单步调试会让信号有更长时间的稳定过程,而全速跑则直接连续采样。

网友L:
单步调试时,GPIO 电平可能因为某些中断或者时间差异导致采样值不同,注意检查模拟输入和通道切换的同步性。

网友M:
如果用 DMA 搬运数据,单步调试可能让 DMA 工作异常,导致 ADC 数据和全速跑结果不一致。

网友N:
看看是不是缓存或优化问题,全速跑时数据可能直接走 Cache,而单步调试时每次会从内存重新读取。

网友O:
单步调试会触发调试接口的一些状态变化,比如引起系统时钟的临时调整,导致 ADC 结果不一致。

网友P:
如果用的是多通道 ADC,切换通道时序是否正确?全速跑时切换间隔可能不足,导致采集通道错乱。

网友Q:
建议全速跑的时候把 ADC 的结果输出到串口或者存到数组里,再对比单步调试的结果,定位具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