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仿真后复位rst不管用,一直卡在while(1)循环

楼主(2025-01-17):
keil仿真后复位rst不管用,一直卡在while(1)循环

网友A:
复位引脚设置有误?

网友B:
检查是否有外部复位电路,并能工作正常。

网友C:
有可能是程序运行后立马硬件错误?可以在程序入口打个断点看看

网友D: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F:
复位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吧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你的代码里有 while(1) 死循环,可能是错误处理逻辑直接让程序停在这里了。

网友H:
仿真时检查一下系统时钟配置,是不是复位后时钟没正确初始化,导致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I:
有时候是硬件复位信号的问题,你试试手动触发一下软件复位,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J:
注意看一下复位后的 PC 指针是不是跳到意外的地方了,可能是跳到了错误地址或 HardFault。

网友K:
确认你的复位中有没有执行正确的初始化代码,比如外设、堆栈这些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L:
如果有看门狗 WDG,可能是复位后没有及时喂狗,导致程序不停地进入复位状态。

网友M:
Debug 模式下,复位有时可能会和调试器冲突,导致复位信号失效,可以试试关掉调试功能。

网友N:
试试直接在代码里用 NVIC_SystemReset() 执行一次复位,看程序能否正常从头开始运行。

网友O:
检查一下启动文件(startup.s)配置,是不是复位向量表或者堆栈指针有问题。

网友P:
有时候是 Keil 的仿真器没完全复位,可以在 Debug 菜单里选择“Reset 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