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发送移相PWM存在问题

楼主(2025-01-17):
STM32F103C8T6发送移相PWM存在问题

网友A:
存在什么问题呢?可以描述一下吗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移相 PWM 需要多个定时器通道进行配合输出。

网友D:
STM32F103C8T6发送移相PWM确实有点复杂,你具体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信号不对吗?

网友E:
这个问题可能和定时器的配置有关,STM32F1的定时器精度不高,移相PWM的调节可能不准确。试过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吗?

网友F:
我之前用过类似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修改定时器的CCx寄存器来改变输出的相位。你有没有仔细看下定时器的死区时间设置?

网友G:
可能是移相的逻辑没搞清楚,STM32的定时器需要在不同的通道上同时产生PWM信号,并通过不同的比较值来实现相位偏移。

网友H:
有没有试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有时候占空比和相位的调节会互相影响,如果占空比不稳定,移相PWM就会出问题。

网友I:
我记得在使用STM32F1时,移相PWM的相位差不能超过定时器周期,否则会有溢出。你有注意到这点吗?

网友J:
你使用的定时器模式是什么?如果是PWM输出模式,可能需要额外配置同步事件来确保不同通道的时序正确。

网友K:
之前在调试移相PWM时,遇到过定时器溢出的情况,导致信号不一致。试试加个溢出检测,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L:
如果PWM的频率太高,STM32F103C8T6的定时器精度可能会影响移相效果,调整频率看看问题有没有缓解。

网友M:
我曾经在移相PWM的过程中遇到过因为死区时间设置不当导致相位偏移不准的情况,试着重新调整一下死区时间的配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