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5-01-17):
debug调试时出现错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但可以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能找到这个文件,并且release时可以编译 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release模式添加了文件夹,而debug模式没有添加文件夹,添加文件夹注意先选择debug,或者在添加release的文件夹时勾选“添加到所有配置”

网友B:
二楼的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的,楼主应该可以试一试,这个问题一般是release模式添加了文件夹,而debug模式没有添加问价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