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 Arm® Cortex®-M0/M0+资源合集

楼主(2025-01-17):
产品手册
柏树 PSoC™M 4微控制器您的芯片上的问题解决者
Cypress PSoC 4 微控制器是芯片上的问题解决者。在嵌入式系统竞争中,其通过三种方式助力产品脱颖而出:使系统更智能,利用传感器收集信息并智能决策;方便使用,采用增强型用户界面;实现连接,借助蓝牙低功耗等无线技术。它集成模拟传感器集成、电容式触摸和无线连接等功能,具有多种系列,提供开发套件与工具,还有视频教程和在线社区支持。

产品描述
柏树PSOC@ 4000 4位元32位ARM@性能与PSOC灵活性
PSoC® 4000 是一款低成本、入门级 32 位 ARM® 片上系统。适用于对成本敏感和大批量应用,可快速简单升级传统 8 位和 16 位 MCU。它集成了可编程数字和模拟外设,拥有 Cypress 领先的 CapSense®电容感应技术,支持多达 16 个引脚的电容感应。提供多种封装,其可扩展架构便于在 PSoC 4 系列间无缝迁移,借助 PSoC Creator™ IDE 可加速产品上市。应用广泛,涵盖家电、手机等领域。

柏树汽车PSOC@4行业最佳配置@用于减少系统COSTs的汽车HMI系统
Automotive PSoC 4 专为汽车 HMI 系统打造,能降低系统成本。其 CapSense® 技术支持多达 24 个 I/O 的触摸用户界面,具备 SmartSense 自动调谐功能。集成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如 2 个可配置为 PGA 等的运放、1 个 12 位 SAR ADC 等。可实现高级接近感应,还能通过集成 LIN 从控制器与汽车网络通信。采用 28 - PIN SSOP 封装,符合 AEC - Q100 标准,应用于汽车信息娱乐等系统。

柏树PSOC@4先锋套件
PSoC® 4 先锋套件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的低成本开发套件。它采用 PSoC 4200 系列成员,具有 4 个 CY8C4245AXI - M0 48 MHz CPU,板载 PSoC 5LP 用于编程和调试。支持低功耗模式,如 150 nA 低泄漏休眠模式和 20 nA 停止模式,工作电压 1.71 – 5.5 V。包含多种示例项目,有 Arduino™ 和 Digilent® Pmod™ 兼容接口,便于扩展,还配备了如 CapSense® Slider 等元件。

柏树PSOC@4L系列用世界上最灵活的32-BiT ARM®CORTEX° -MO}替换遗留下来的8-/16-BiT平台一芯片解决方案
PSoC® 4 L-Series 是一款强大的 32 位 ARM® Cortex®-M0 平台芯片解决方案。它具有 13 个可编程模拟块可设计自定义模拟前端,20 个可编程数字块用于实现协处理器和串行接口。还拥有如 2 个 Capacitive Sigma-Delta 块、全速 USB 2.0 控制器等新特性。支持低功耗操作,有多种睡眠模式。其开发套件包含多种接口与功能模块,满足复杂嵌入式设计需求。

柏树PSOC@4M系列用世界上最灵活的32-BiTARM®CORTEX@-MO单片解决方案替代遗留下来的8-/16位平台
PSoC® 4 M-Series 是一款强大的 32 位 ARM® Cortex®-M0 平台单片解决方案。它具有 12 个可编程模拟块用于设计自定义模拟前端,16 个可编程数字块实现协处理器和串行接口。拥有如双 CAN 2.0 模块、DMA 等新特性,支持 1.7 - 5.5 V 电压,有多种封装形式。其开发套件包含多种传感器与接口,可满足复杂混合信号嵌入式设计需求,助力替换传统 8 - 16 位平台。

柏树PSOC@4 S系列用ARM®替换传统8-/16位MCUCORTEX-MO+和世界上最可靠、耗电量最低的高性能传感器解决方案
PSoC® 4 S-Series 可替代传统 8 - 16 位 MCU,采用 ARM® Cortex-M0+。其引入第四代 CapSense®,具备强抗噪性(SNR > 300:1),能轻松通过 IEC 61000 标准,还支持液位感应与自动调谐。通过提升性能降低平均功耗,CapSense 四代平均电流仅 3µA。拥有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支持 1.71V 至 5.5V 低功耗操作,有多种封装,开发套件功能丰富。

用户手册
PSoC4序列相继近似ADC(ADC_SARSeq)2.50
PSoC 4 序列逐次逼近 ADC(ADC_SAR_Seq)是 PSoC 4 中的重要组件。它具有 8 - 12 位可选分辨率,最高 1 Msps 采样率,支持单端和差分输入,可自动扫描多达 16 个通道,并通过硬件平均等功能确保精度。其参数丰富,包括时钟源、采样模式等,通过 API 可灵活配置与操作,还介绍了中断服务、DMA 支持及电气特性等内容,为用户使用提供全面指导。

CY8CKIT-0415S-MAX PSOCTM4100S 最大先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1S - MAX PSoC™ 4100S Max 先锋套件用于评估和开发应用。包含 PSoC™ 4100S Max 先锋板和电容感应扩展板等。其具有多种外设,如 KitProg3 用于编程调试及 USB 桥接功能。可通过 ModusToolbox™ 进行项目创建、编程和调试操作。文中还详细介绍了硬件功能,包括各芯片、接口、电源等部分,以及套件重制、物料清单和常见问题等内容,为用户使用提供全面指导 。

快速入门指南PSoCTM 4100S 马克斯先锋套件CY8CKIT-041S-MAX
PSoC™ 4100S Max 先锋套件(CY8CKIT - 041S - MAX)包含先锋板、电容感应扩展板等部件。使用前需确保 J10 在 5V 位置、J11 已安装,用 USB 线连接电脑后,电源和 KitProg3 状态指示灯应亮起。可按 XRES 开关复位设备,触摸 CAPSENSE™ 按钮测试基本操作,其对应 LED 会亮起或熄灭。该套件为评估和开发应用提供了便利,帮助用户快速上手并探索其功能。

CY8CKIT-0415S-MAXPSOCTM4100S最大先锋套件发行说明
CY8CKIT - 041S - MAX PSoC™ 4100S Max 先锋套件包含 PSoC™ 4100S Max 先锋板、电容感应扩展板等部件。其代码示例需 ModusToolbox™ 2.4 及以上版本软件,编程设备需 KitProg3 固件 v2.21 或更高版本。套件网页提供文档和硬件文件,代码示例在 Infineon GitHub 仓库。安装等详情见套件指南,技术支持可访问相关网站获取。

CY8CKIT-041X-41XX快速入门指南PSoC@ 4100P 先锋套件
CY8CKIT - 041 - 41XX PSoC® 4100S 先锋套件包含 PSoC 4100S 先锋板、USB 线等部件。使用前需将“PWR SEL”开关置于“EXT”位置,连接电脑后可触摸色域三角形选色使 RGB LED 亮起,触摸 CapSense 按钮调节亮度。还介绍了打开套件外壳方法及主板引脚功能等。需下载 PSoC CreatorTM IDE 及相关文件,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基础指导。

CY8CKIT-045S PSoC 4500S Pioneer 套件指南
CY8CKIT - 045S PSoC 4500S 先锋套件是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开发平台。包含先锋板、USB 线等。其 PSoC 4500S 设备具可扩展和可重配置架构,结合多种功能模块。可通过 KitProg3 编程调试,支持 USB - UART 和 USB - I2C 桥接。文中介绍了套件内容、操作方法、代码示例及硬件详情,如各接口、传感器、电源等,还提及板卡重制和注意事项,助用户开发应用。

CY8CKIT-0455S快速入门指南PSoC 4500S 先锋套件
CY8CKIT - 045S PSoC 4500S 先锋套件包含先锋板、USB 线、跳线等。使用时用 USB 线连接电脑,确保跳线在默认位置。触摸 CapSense 按钮或滑动滑块可观察到相应 LED 变化。需下载安装 PSoC Creator IDE 及相关文件。套件部件丰富,有 KitProg3 编程调试接口、多种传感器、LED 等。该套件为用户开发应用提供基础,方便用户上手操作与探索其功能。

评估套件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7 PSOC®4 电机控制
CY8CKIT - 037 PSoC®4 电机控制评估套件包含电机控制评估板、USB 线、配置跳线等。使用时,将其与 CY8CKIT - 042 套件连接,设置好电压,连接霍尔传感器、电机绕组、电源适配器和 USB 线。需下载安装相关软件,在 PSoC Creator 中打开项目并编程。通过按钮可复位、启动和停止电机,调节电位器改变速度。套件为电机控制应用提供了便捷的开发平台 。

CY8CKIT-037 PSoC@4电机控制评估套件发布说明
CY8CKIT - 037 PSoC®4 电机控制评估套件包含电机控制评估板、电源适配器、螺丝刀等部件。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2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7.1 或更高版本。套件含多种电机控制代码示例,与 CY8CKIT - 042 套件配合可获完整解决方案。文中还介绍了安装要求、文档位置、技术支持等信息及相关注意事项。

CY8CKIT-037PSoC@4 电机控制评估套件指南
CY8CKIT - 037 PSoC®4 电机控制评估套件用于电机控制开发。包含评估板、电机、电源等部件。其软件安装有特定要求,需相应版本软件。套件支持多种电机类型,通过跳线配置。文中详细介绍各部件、硬件电路、代码示例及调试工具使用,如电机接线、代码运行步骤、BCP 调试设置等,为电机控制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指导,助工程师实现不同电机控制方案。

赛扬-042PSoC®4 先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2 PSoC®4 Pioneer 套件是用于硬件和软件开发的平台。套件包含开发板、线缆等部件,其软件安装有特定步骤与要求。支持对 PSoC 4 进行编程和调试,可通过板上 PSoC 5LP 或外部 MiniProg3 实现。硬件方面介绍了电路板各模块、功能、引脚等信息。还提供示例代码及进阶主题,如 USB 桥接器使用、PSoC 5LP 应用开发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

CY8CKIT-042快速入门指南PSOC°4 PIONEER套件
CY8CKIT - 042 PSoC®4 Pioneer 套件的快速入门指南提供了关键信息。用户可从指定网址下载安装最新套件软件与示例。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后蓝色 LED 会闪烁。其包含多种组件,如不同的插座、LED、编程器及调试器等。还介绍了获取套件最新信息及文件的网站,为用户快速上手该套件提供了基础指导,有助于开启相关开发工作。

发行说明CY8CKIT-042 PSoC 4 Pioneer 套件发布日期:November25,2013
CY8CKIT - 042 PSoC® 4 Pioneer 套件发行说明涵盖关键信息。其安装可通过放入套件 CD/DVD 或从网页下载安装程序进行。更新了代码示例以支持 PSoC Creator 2.2 SP1,且说明了套件版本为初始版本 Rev.**。还提及固件测试电压、编程模式等限制及已知问题,介绍了文档位置与技术支持途径,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套件使用参考。

PSoC@4模拟前端(AFE)屏蔽赛扬-032套件指南
CY8CKIT - 032 PSoC® 4 模拟前端(AFE)屏蔽套件用于硬件或软件开发。包含屏蔽板、指南等部件。其软件安装依底板而异,可能需 PSoC Creator 或 WICED Studio。套件有多种功能组件,如 PSoC 4 协处理器、传感器等,通过特定接口通信。提供代码示例及重编程说明,附录含硬件设计、原理图和材料表等信息,助用户开发应用。

CY8CKIT-032 PSoC@4模拟前端(AFE)屏蔽释出说明
CY8CKIT - 032 PSoC® 4 模拟前端(AFE)屏蔽套件的释出说明涵盖关键信息。其包含屏蔽板和指南等,需配合含特定接口的底板使用,软件依底板而定,如 PSoC Creator 或 WICED Studio 等。套件版本为 v2.2,网页提供文档及相关文件。还提及软件限制、技术支持途径和其他信息资源,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CY8CKIT-032 快速入门指南PSOC®4 模拟前端屏蔽板
CY8CKIT - 032 是兼容 ArduinoTM Uno R3 的屏蔽板,用于为含特定接口的底板添加模拟前端和用户界面,如与 CYW943907AEVAL1F 等套件兼容。其通过 PSoC 4 模拟协处理器读取传感器数据和提供 CapSense 用户界面,并作为 I2C 从设备与底板通信。文中介绍了引脚功能、电源选择、I2C 寄存器映射等内容,还提供了相关资源链接。

赛扬-019保护安全隔离芯片屏蔽适配器套件指南
CY8CKIT - 019 PSoC 屏蔽适配器套件用于与 CY8CKIT - 042 套件配合。包含适配器板等部件,软件安装推荐安装先锋套件安装程序。可连接两者开发应用,如通过连接实现 LED 闪烁示例项目。硬件方面介绍了各组件功能及连接,如电源系统、各类接头、按钮、LED 等,附录提供原理图和材料表,助力用户进行开发工作。

发行说明CY8CKIT-019 PSoC@屏蔽适配器发布日期:2013年12月12日
CY8CKIT - 019 PSoC 屏蔽适配器发行说明介绍了相关信息。套件含适配器板、指南和跳线等。有闪烁 LED 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3.0 及以上版本,网页有详细指南。其为初始版本,存在已知问题,如与 CY8CKIT - 031 套件使用时涉及引脚连接和电容处理。还提供了文档获取途径、技术支持和其他信息资源。

CY8CKIT-146 PROTOTYPING KIT 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146 PROTOTYPING KIT 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相关内容。其包含 PSoC 4200DS 等组件,有 KitProg2 用于编程和调试,且可通过模式开关切换编程模式,不同模式下状态 LED 有不同显示。还介绍了用户开关与用户 LED 的关联操作。用户可通过访问指定网址获取更多信息,为使用该套件提供了基础指引。

CY8CKIT-146 PSO3@ 4200DS原型开发套件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开发套件发布说明涵盖关键信息。套件含原型板和指南,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1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特定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和 KitProg2。网页提供安装包等文件,安装说明见用户指南。此为初始版本,可查看相关数据表了解芯片限制问题,还介绍了文档位置、技术支持和其他信息资源。

PSoC® 4200 DS 原型设计套件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设计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含原型板与指南,软件安装有特定步骤和要求,代码示例需特定软件版本。其硬件包括多种接口、按钮、LED 等组件,详细说明了操作原理、编程调试方法、桥接功能及固件更新等。附录提供了硬件细节、原理图、材料表等信息,为用户使用该套件进行开发提供了全面指导。

CY8CKIT-041-40XX快速入门指南PSOC®4 S系列先锋套件
CY8CKIT - 041 - 40XX PSoC® 4 S 系列先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信息。套件包含先锋板、线缆等部件,通过 USB 连接电脑后可进行操作,如触摸色域三角形选颜色控制 RGB LED,触摸 CapSense 按钮调亮度。还介绍了套件外壳开启方法、主板引脚功能及各组件位置,如 KitProg2 相关接口、各类按钮、LED 等,可从指定网址获取更多信息。

PSoC®4 M系列先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4 PSoC® 4 M - 系列先锋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套件含先锋板等部件,适用于硬件或软件开发。介绍了 PSoC Creator 使用、软件安装、套件操作及多个代码示例。硬件方面详细说明了各组件功能与连接,如 PSoC 4200M、KitProg、各类传感器等。附录提供原理图、硬件描述、材料表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CY8CKIT-044快速入门指南PSOC4 M系列先锋套件
CY8CKIT - 044 PSoC® 4 M - 系列先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信息。套件包含先锋板、USB 线缆等部件,通过 USB 连接电脑后,靠近 CapSense 手势板可唤醒系统控制 RGB LED,且有多种手势支持。还介绍了获取相关软件和文档的网址,以及套件各组件如各类接口、按钮、传感器、LED 等的位置和功能,方便用户快速上手。

PSoC4L系列先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6 PSoC® 4 L 系列先锋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适用于硬件或软件开发,含先锋板等部件。介绍了 PSoC Creator 使用、软件安装、套件操作及多个代码示例,如深度睡眠闪烁、电容感应接近等。硬件方面详述各组件功能与连接,如 PSoC 4200L、KitProg、各类传感器等。附录提供原理图、硬件描述、材料表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KitProg2 用户指南
KitProg2 用户指南介绍了其相关信息。它是具有多种桥接功能的板载编程调试器,适用于多个开发套件。指南涵盖其模式切换、驱动安装、编程调试方法(如在 PSoC Creator 等环境下操作),还包括 USB - UART、I2C、SPI 桥接功能的使用,以及故障排除和 PSoC 5LP 应用开发等内容,为用户使用 KitProg2 提供全面指导。

CY8CKIT-046 快速入门指南PSOC@4L系列先锋套件
CY8CKIT - 046 PSoC® 4 L 系列先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信息。该套件包含先锋板、USB 线缆等部件,连接电脑后可作为 USB 复合设备使用,如通过 CapSense 手势板控制鼠标。还介绍了获取相关软件和文档的网址,以及套件各组件如各类接口、按钮、LED、传感器等的位置和功能,方便用户快速上手。

CY8CKIT-0464L系列PSoC®4L系列先锋套件发行说明
CY8CKIT - 046 PSoC® 4 L - 系列先锋套件发行说明涵盖关键信息。套件包含先锋板等部件,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2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特定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和 KitProg。介绍了安装指南、文档位置、技术支持途径,还提及已知问题如 USB 供电短路问题及解决办法,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重要参考。

处理器模块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8 PSOC4200系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步骤。首先从包装中取出处理器模块并放置在 CY8CKIT - 001 开发板上,接着连接 I2C LCD、电源适配器等,自检后 LCD 会显示成功信息。还提及插入套件光盘查看指南、启动 PSoC Creator 打开代码示例以及安装相关软件等操作,可从指定网址获取最新信息。

发行说明CY8CKIT-038 PSO™ 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发布日期:2013年9月26日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发行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套件包含处理器模块、I2C 字符 LCD 等部件,其代码示例已更新支持 PSoC Creator 3.0。说明了安装途径如使用 CD/DVD 或从网页下载,提及文档位置、技术支持方式及其他信息资源,还指出固件代码示例仅在 3.3V 和 5.0V 下测试等限制与已知问题。

PSoC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指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含处理器模块与 I2C 字符 LCD 等,用于 CY8CKIT - 001 DVK。介绍了安装软件、硬件连接、编程操作及多个示例项目,如电压显示、LED 亮度控制、低功耗演示、电容感应等。附录提供原理图、材料表、引脚分配表和合规信息,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盖斯恩液体液位感应护罩套件指南CapSense液位感应屏蔽套件指南
CY8CKIT - 022 CapSense 液位感应屏蔽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用于展示 CapSense 液位感应能力,含感应屏蔽板、传感器柔性 PCB 等部件。介绍了硬件详情、组装步骤、工作原理,如电容式液位传感原理。还提及软件需求、示例项目及设计支持资源,附录提供原理图、材料表等,助力用户开发液位感应应用。

CY8CKIT-022 快速入门指南Capsense® 液位感应屏蔽罩
CY8CKIT - 022 CapSense 液位感应屏蔽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步骤。首先从 12 传感器柔性 PCB 上移除贴纸并粘贴到液体容器,接着将液位感应屏蔽板连接到 CY8CKIT - 042 套件 Arduino 接口,再连接两者并安装 PSoC Creator 后用 USB 线连到电脑。还提及下载代码示例、设置 UART 终端、用 PSoC Programmer 编程及校准和观察液位变化等操作。

CY8CKIT-022 CapSense®液位感知屏发布说明
CY8CKIT - 022 CapSense 液位感应屏蔽套件发布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套件包含感应屏蔽板、传感器柔性 PCB 等部件,其示例项目需 PSoC Creator 3.3 CP1 及以上版本。说明了无安装程序,文档可从网页获取,还提及已知问题如 J2 引脚 6 标签错误,以及技术支持途径、软件相关网页和版权等重要内容。

CY8CKIT-026 CAN 和 LIN 屏蔽套件指南
CY8CKIT - 026 CAN 和 LIN 屏蔽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用于展示 Cypress PSoC 产品的 CAN 和 LIN 总线通信能力,包含屏蔽板等部件。介绍了安装、硬件详情、操作步骤及多个示例项目,如 CAN 发送接收、LIN 从机控制等。还提及硬件连接、电源配置、调试及附录中的原理图、材料表等信息,助力用户开发相关应用。

CY8CKIT-026 CAN和 LIN 屏蔽套件
CY8CKIT - 026 CAN 和 LIN 屏蔽套件发布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该套件含屏蔽板等部件,其示例项目需 PSoC Creator 3.3 SP1 及以上版本。说明了软件安装要求、与特定 PSoC 4 先锋套件配合使用的情况,还提及文档位置、技术支持途径及其他相关网页信息,同时指出评估示例项目所需的工具及套件版本要求等重要内容。

KitProg用户指南
KitProg 用户指南介绍了其相关信息。它是具有编程调试和桥接功能的工具,适用于多种开发套件。指南涵盖其编程调试方法(如在 PSoC Creator、PSoC Programmer 中的操作)、不同模式(如 Mass Storage 模式)的使用,以及在 PSoC 5LP 上开发应用的步骤,还包括故障排除和引脚分配等内容,为用户使用 KitProg 提供全面指导。

CY8CKIT-04941xxPSOC®入门指南
CY8CKIT - 049 - 41xx PSoC® 4 原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关键步骤。首先通过 USB 连接器将板连接到计算机,之后琥珀色 LED 会指示电源开启,板上蓝色 LED 闪烁。还提供了获取更多套件信息的网页地址,用户可前往 www.cypress.com/CY8CKIT - 049 - 41xx 了解详情,该套件有助于用户开展 PSoC 相关项目。

发行说明CY8CKIT-049 41xxPSoC@入门级原型开发套件
CY8CKIT - 049 - 41xx PSoC® 4 原型套件发布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该套件含原型板与快速入门指南等,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3.1 SP1 及以上版本,安装包还会安装 PSoC Programmer 与 USB - Serial SDK。说明了文档获取途径、技术支持方式及相关网页信息,同时提及代码示例更新情况、版权等重要内容。

CY8CKIT-049系列-4xxxPSoC®4入门级原型设计工具指南
CY8CKIT - 049 - 4xxx PSoC® 4 入门级原型设计工具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用于 PSoC 4 设备开发,含原型板等部件。介绍了软件安装、套件操作、硬件详情、代码示例及 USB - Serial 配置等,如在 PSoC Creator 中安装软件、通过 Bootloader 编程、硬件各模块功能及 USB - Serial 设备设置等,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CY8CKIT-049-42xxPSoC@4原型开发套件发布日期:2017年6月16日
CY8CKIT - 049 - 42xx PSoC® 4 原型开发套件发布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该套件含原型板与快速入门指南等,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3.1 SP1 及以上版本,安装包还会安装 PSoC Programmer 与 USB - Serial SDK。说明了文档获取途径、技术支持方式及相关网页信息,同时提及代码示例更新情况、版权等重要内容。

感知评估套件指南4700S 感应评估套件指南
CY8CKIT - 148 PSoC® 4700S 感应评估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用于评估 PSoC 4700S 设备的感应功能,包含评估板等部件。介绍了软件安装、套件操作、代码示例及硬件详情,如在 PSoC Creator 中安装设备与组件、使用 KitProg2 编程调试、各硬件模块功能等,还提及附录中的原理图和材料表,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CY8CKIT-148 PSoC® 4700S 感应传感器评估套件快速启动指南
CY8CKIT - 148 PSoC® 4700S 感应传感器评估套件快速启动指南介绍了关键步骤。首先用 USB 线连接套件的 J2 接口供电,按下按钮 BTN1 - BTN3 可点亮对应的 LED1 - LED3。将金属目标靠近接近传感器,距离小于 2cm 时 LED4 - LED7 会亮起。操作按钮或传感器时间过长会自动复位。还需在 PSoC Creator 中安装相关设备和组件,可查阅套件指南获取更多信息。

CY8CKIT-148 PSoC®4700S 感应感知评估套件发布说明上映日期:2019年3月11日
CY8CKIT - 148 PSoC® 4700S 感应感知评估套件发布说明介绍了关键信息。该套件含评估板、金属目标等部件,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2 及以上版本,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7.1 及以上和 KitProg2 v1.05 及以上版本进行编程。说明了文档位置、技术支持途径及相关网页信息,同时提及代码示例更新情况、已知问题等重要内容。

数据表
汽车 PSOC™ 4: PSOC™4000S 系列基于Arm® Cortex®-M0+CPU
Automotive PSOC™ 4 中的 4000S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 CPU,是符合 AEC-Q100 标准的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了多种功能模块,如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电容触摸感应系统等。具备低功耗特性,工作电压范围 1.71V 至 5.5V,拥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多种封装形式,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领域,为相关应用提供了可靠且灵活的解决方案。

PSoCTM4: PSoC 4200系列数据表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TM)
PSoC™ 4200 系列是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资源等,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等功能,有多种封装形式与丰富外设接口,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 到 +105°C,适用于多领域,其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支持开发,且电气规范完善。

PSoC™ 4500S MCU基于Arm® Cortex®-M4+ CPU
PSoC™ 4500S MCU 基于 Arm® Cortex®-M0+ CPU,具有丰富特性。其 32 位 MCU 子系统含 48 MHz CPU、大容量闪存和 SRAM 等;具备多种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如运算放大器、ADC、逻辑块等;支持电容感应、LCD 驱动等功能,有多种封装和 GPIO 引脚,工作电压 1.71 - 5.5 V,适用于多领域应用。

PSoC4:PSoC4700S家族数据表可编程系统级芯片(PSoC)
PSoC 4700S 家族基于 Arm® Cortex™-M0+ CPU,是可编程片上系统。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具备 48 MHz CPU、闪存与 SRAM。其特色在于单芯片集成电感式(MagSense)和电容式(CapSense)传感技术,还拥有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多种通信接口、LCD 驱动能力等,有多种封装形式,工作电压 1.71 - 5.5 V,适用于多领域应用。

PSoC器件™4: PSoC™4100
PSoC™ 4100 是一款 32 位 MCU 子系统芯片,具备 24 MHz Arm® Cortex®-M0 CPU,工作电压 1.71 - 5.5 V。其特点包括电容感应、串行通信、定时和脉宽调制等功能,有多达 24 个可编程 GPIO,采用 28 针 SSOP 封装。产品通过 AEC-Q100 认证,适用于汽车等对温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还拥有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PSoC™4: PSoC™4200
PSoC™ 4200 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混合信号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具备 32 位 MCU 子系统、低功耗运行、电容感应、串行通信等功能,有多达 24 个可编程 GPIO,采用 28 针 SSOP 封装。产品通过 AEC-Q100 认证,适用于汽车等对温度要求较高的应用,还提供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满足多种设计需求。

PSoCTM 420L汽车
PSoC™ 4200L 汽车芯片基于 Arm® Cortex®-M0,具有丰富功能。其 32 位 MCU 子系统含 48 MHz CPU、大容量闪存和 SRAM,还有 DMA 引擎。具备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多种通信接口、USB 与 CAN 功能等,拥有 96 个 GPIOs,工作电压 1.71 - 5.5 V,适用于汽车领域,且有完善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汽车PSoCTM4: PSoCTM 410S系列基于Arm® Cortex®-M0 +CPU
Automotive PSoC™ 4100S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 CPU,符合 AEC-Q100 标准。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多种通信接口等功能。有 40-pin QFN 和 28-pin SSOP 封装,工作电压 1.71 - 5.5 V,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领域,还提供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PSoCT™ 4: PSoC4200L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T)
PSoC™ 4200L 是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等,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多种通信接口等功能,有多种封装形式,工作电压 1.71 - 5.5 V,还提供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及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PSoC®4: PSoC CY8C4146FNI-S443数据表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PSoC® 4 CY8C4146FNI - S443 基于 ARM® Cortex™ - M0 + CPU,是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等,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多种通信接口等功能,采用 35 - ball WLCSP 封装,工作电压 1.71 - 5.5 V,还提供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及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PSoC4:PSoC200DS 家族数据表可编程系统级芯片(PSoC)
PSoC 4200DS 基于 Arm® Cortex®-M0 CPU,是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数字模块等,有 25 - ball CSP 和 28 - pin SSOP 封装,最多 21 个可编程 GPIO,工作电压 1.71 - 5.5 V,还提供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及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 英文》这份文档主要围绕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的十六进制文件展开。数据表中可能详细列出了这些十六进制文件的具体内容、格式、存储结构等信息。这些引导加载程序文件对于 PSoC 4 系统的启动过程至关重要,通过提供文件的详细参数,方便开发人员在进行系统开发、调试和升级时准确地配置引导加载程序,确保系统能够正常、高效地启动并运行相关程序。

英飞凌 - PSoC 4 CSP(芯片级封装)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英飞凌 - PSoC 4 CSP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12.00 - 英文》,是一份关键技术文档。它详细展示PSoC 4 CSP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涵盖文件架构、各模块功能及相互关系。通过此表,开发人员能清晰了解引导加载器如何运作,如启动顺序、代码加载流程等。这有助于他们优化启动过程,开发适配不同需求的引导程序,提升PSoC 4芯片开发的效率与稳定性 。

PSoC®4: PSoC 4100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 4100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混合信号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等,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多种通信接口等功能,有多种封装形式,工作电压 1.71 - 5.5 V,还提供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及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PSoC®4: PSoC 4100M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PSoC 4100M 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 CPU,是可编程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它集成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与数字模块等,具备电容感应、LCD 驱动、多种通信接口等功能,有多种封装形式,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 到 +105°C,工作电压 1.71 - 5.5 V,还提供 PSoC Creator 设计环境及丰富开发支持与电气规范。

应用文档
PSoCTM4MCU-使用 GPIO 引脚
本文档主要介绍 PSoC™ 4 MCU 的 GPIO 引脚使用方法。涵盖 GPIO 基本特性、配置选项、在 PSoC™ Creator 和 ModusToolbox™ 软件中的配置与使用技巧,如引脚路由、中断设置、多种驱动模式等,并对比其与 PSoC™ 1、3、5LP 的 GPIO 差异,还提及相关开发板及应用笔记,为开发者有效使用 PSoC™ 4 MCU GPIO 引脚提供全面指导。

PSoCTM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Creator 中引导程序的相关知识。涵盖引导程序的基本概念、设计要点,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故障恢复等。讲述了在 PSoC™ 3、4、5LP 中如何用 PSoC™ Creator 实现引导程序,包括创建项目、配置组件、添加可引导应用、调试及定制等操作,还涉及双应用引导程序的考虑因素,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引导程序使用指南。

PSoC4I2C 引导程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基于 I2C 的 Bootloader。涵盖其创建过程,包括 I2C Bootloader、Bootloadable 项目及主机项目的构建步骤,如组件添加、配置、引脚分配等。还讲述了引导加载流程、通信协议、主机 API 及相关项目测试。同时涉及闪存存储结构、元数据布局、保护机制等内容,为开发者在 PSoC 4 中实现 I2C 引导加载功能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 英文》是英飞凌发布的技术资料。该笔记可能围绕英飞凌特定产品或技术,为工程师与开发者提供应用指导。内容或涵盖硬件设计、软件编程、系统集成等方面,如芯片选型、电路搭建、代码示例及故障排除方法。旨在助力相关人员将英飞凌产品高效融入项目,提升开发效率与产品性能,是开发过程中的实用参考文档。

英飞凌 -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 -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是一份专注于英飞凌 ALP 滤波器库应用的技术文档。该笔记详细阐述 ALP 滤波器库的功能特性,涵盖各类滤波器的设计原理、参数设置及应用场景。通过实际案例与代码示例,指导工程师如何调用该库进行高效的滤波器设计,助力其在信号处理、通信等领域开发出性能卓越的产品,为优化滤波功能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英飞凌 - AN92239 接近感应示例项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 - AN92239 接近感应示例项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是英飞凌推出的技术资料,聚焦接近感应领域。它借助实际示例项目,详细呈现英飞凌相关技术在接近感应应用中的实现方式。文档涵盖硬件搭建、软件编程细节,助工程师理解与掌握接近感应功能开发要点,为在消费电子、工业检测等场景运用英飞凌接近感应技术提供实用参考,加速产品开发进程。

PSoC®4中断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中断相关知识。涵盖中断架构,包括中断源(如 GPIO、LPCOMP 等)、电平及边沿触发方式;讲述 PSoC Creator 对中断的支持,如组件配置、优先级设置和 API 函数;说明了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的方法;还涉及调试提示及异常事件、中断延迟等高级主题,为开发者在 PSoC 4 中使用中断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 英文》是英飞凌公司发布的一份重要文档。这份笔记很可能围绕英飞凌的特定产品或者技术展开应用层面的讲解。也许包含了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方式,例如硬件连接、软件配合以及可能涉及到的性能优化措施等内容,能够为工程师在实际应用英飞凌相关产品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PSoC™4进行编程(HSSP)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 4 进行编程(HSSP)的方法。涵盖 HSSP 固件架构,包括 SWD 协议各层、编程步骤、超时参数等;说明了硬件连接、代码移植及超时参数计算;介绍了编程数据接口、时序验证和电源循环编程;还提供测试示例项目及问题解决技巧,为开发者利用外部微控制器编程 PSoC 4 提供全面指导。

AN85951PSoC®4和PSoC6微控制器电容器®设计指南
本文档为 PSoC 4 和 PSoC 6 MCU CapSense 设计指南,全面介绍了 CapSense 技术在这两款 MCU 中的应用。涵盖电容感应原理、触摸感应方法(CSD 和 CSX)、功能调校(SmartSense 与手动调校)、手势支持等内容,还详细说明了固件和硬件设计注意事项,包括低功耗设计、传感器与 PCB 布局、ESD 保护、EMC 等方面,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完整的设计参考。

英飞凌 - AN79953 应用笔记 - 版本 21.00
《英飞凌 - AN79953 应用笔记 - 版本 21.00》是英飞凌公司的一份技术文档,历经多次更新至版本 21.00 。它可能聚焦英飞凌特定产品或技术应用,涵盖从基础原理到实际操作指南。或许会讲解产品在不同领域,如汽车、工业控制或消费电子中的应用场景,给出硬件设计、软件编程示例,以及应对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工程师和开发者提供全面且实用的技术支持。

PSoC®4-使用 GPIO 引脚
本文档主要介绍 PSoC 4 GPIO 引脚的使用,涵盖 GPIO 基本知识,如物理结构、引脚路由、启动与低功耗操作、中断等;详细说明了在 PSoC Creator 中对 GPIO 引脚的配置操作,包括引脚组件符号、自定义程序、中断设置等;还提供了如切换 LED、引脚中断等 GPIO 使用的技巧示例,同时对比了 PSoC 4 与其他系列 GPIO 的差异,并列出相关开发板及应用笔记。

英飞凌 - 适用于 CY8CKIT - 045S 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控制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这份《英飞凌 - 适用于 CY8CKIT - 045S 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控制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专注于英飞凌针对 CY8CKIT - 045S 开发板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控制技术。它详细阐述如何在该开发板上实现无传感器的电机精准控制,涵盖算法原理、硬件连接及软件编程要点。旨在帮助工程师掌握相关技术,开发高效、稳定的电机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家电等领域。

PSoC®、3、PSoC4和PSoC5LP-用二极管测量温度
本文档介绍了基于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用二极管测量温度的方法。阐述了二极管测温原理及晶体管替代二极管的优势,详细说明了在这三种芯片上的实现方式,包括组件配置、固件设计等,还探讨了设计考虑因素和性能评估,给出不同 ADC 配置下的误差分析和测试结果,并介绍了相关开发板及多个项目示例,为基于这些芯片的温度测量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CapSense®系统中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设计注意事项
本文档聚焦 CapSense 系统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抗扰度。阐述 EFT 概念及相关标准,分析触摸传感器时器件复位、传感器误触发等故障模式,给出性能标准分类。在设计方面,详细说明目标板设计的原理图与 PCB 布局要点,如滤波器使用、地层设计等,并介绍固件技术,包括中值滤波器、下降沿去抖动等方法,为提高 CapSense 系统抗扰度提供全面指导。

PSoC®4低功耗 CapSense 设计
本文档聚焦 PSoC 4 低功耗 CapSense 设计,阐述功耗预算及影响平均电流因素,包括传感器数量、刷新率等。在硬件方面,介绍降低寄生电容与选择合适覆盖层的要点;固件上,讲述手动/自动调校、组件参数配置及动态转换功耗模式等技术;系统层面,提出扫描组合传感器与接近感应唤醒等方法,并通过示例项目展示如何降功耗且保响应,还总结了功耗模式与术语。

PSoC®EMI设计注意事项
本文档介绍 PSoC® EMI 设计注意事项。首先阐述电子设备需符合 FCC 等机构制定的电磁兼容标准,接着分别说明辐射发射、传导发射、辐射敏感性和传导敏感性方面的设计要点,如限制数字输出带宽、设置旁路电容、合理布局电路板等。还介绍了 EMI 测试方法,并给出赛普拉斯开发套件的测试示例,为设计符合 EMC 标准的 PSoC 系统提供指导。

感应式感知设计指南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700 MCU 系列实现感应式传感的设计指南。涵盖感应传感原理、系统设计步骤,包括线圈设计、参数选择等,还涉及 MagSense 组件参数调整方法与滤波器使用,以及动态功耗、刷新率等系统设计要点。同时给出了接近感应、金属触摸、旋转编码等应用案例及传感器设计的相关考虑因素,为感应式传感设计提供全面参考。

PSoC®3、PSoC 4和 PSoC 5LP混合信号的电路板布局注意事项
本文档聚焦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混合信号电路板布局。阐述了高分辨率 ADC 对走线电阻的要求,强调共享返回路径可能引发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介绍模拟和数字信号布线的串扰现象及 3W 规则等降低耦合措施,说明了多电源域的引脚连接与电容配置,还提及接地层、旁路电容的设计要点,汇总混合信号 PCB 设计规则,并介绍相关工具与示例。

英飞凌 - AN62510 PSoC 3 和 5LP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 - AN62510 PSoC 3 和 5LP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是一份围绕英飞凌 PSoC 3 和 5LP 系列产品展开的技术文档。它可能包含了这些产品的多种应用场景介绍,如在不同的电子设备或系统中的使用方式。笔记也许会深入讲解产品的特性、功能模块、编程方法等内容,还可能涉及如何优化性能以及解决常见问题,为工程师利用 PSoC 3 和 5LP 进行产品开发提供详细的参考。

英飞凌 - AN62510 PSoC4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英飞凌 - AN62510 PSoC4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是英飞凌针对 PSoC4 系列产品发布的应用笔记。它详细介绍了 PSoC4 在各种应用场景中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硬件设计、软件编程、系统配置等方面。可能涵盖了 PSoC4 的多种功能模块的应用,如模拟和数字外设的使用、通信接口的配置、电源管理等。还可能提供一些实际的应用案例和解决方案,帮助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PSoC4,快速开发出基于该系列芯片的产品,适用于工业控制、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英飞凌 - AN68272 应用笔记 - 版本 16.00
《英飞凌 - AN68272 应用笔记 - 版本 16.00》是英飞凌推出的一份技术文档,历经多次修订至版本 16.00。该文档聚焦特定应用领域,为英飞凌产品使用者提供深入指导。它可能涵盖产品特性、应用场景解析,从硬件电路搭建到软件代码编写,再到系统集成调试等方面,为工程师和开发者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助力其在项目中有效运用英飞凌技术,开发出高性能、稳定可靠的产品。

PSoC®3、PSoC 4 和 PSoC 5LP 中Bootloader的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中 Bootloader 的相关知识。涵盖 Bootloader 基本概念、功能流程,讲述通用设计要点如存储与通信设置等。详细说明了在 PSoC Creator 中实现 Bootloader 的步骤,包括项目创建、组件添加与配置等操作,还涉及双应用 Bootloader 的特殊考虑及调试、调用方法,为在这些器件中应用 Bootloader 提供全面指导。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抗扰度设计注意事项
本文档介绍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抗扰度设计知识。阐述 EFT 波形特性及标准,分析复位、闩锁等故障模式与性能标准。从系统、PCB 布局、原理图等方面提供设计注意事项,如优化线缆路由、合理设置滤波器等,还讲述固件检测与恢复技术。附录总结 IEC 61000 - 4 - 4 测试要求,为嵌入式控制器应用的 EFT 抗扰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 3、PSoC 4和 PSoC 5LP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聚焦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介绍数字设计基本概念与方法,涵盖时钟、同步等关键主题及设计注意事项,如合理用钟、避免锁存器等。详细说明 PSoC 数字子系统架构与特性,以及 PSoC Creator 静态时序分析(STA)报告的运用,通过实例展示如何依报告解决时序违规,为数字设计提供全面指导与最佳实践。

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是英飞凌精心编制的技术资料。它聚焦于英飞凌特定产品或技术应用,详细阐述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运用相关技术。内容可能涵盖从底层原理到具体操作步骤,如硬件连接、软件编程、调试技巧等。多次更新至版本 10.00,表明其不断适应技术发展与用户需求,为工程师在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领域开发项目提供有力指导。

英飞凌 - AN82156 PSoC 3、PSoC 4 及 PSoC 5LP 使用通用数字模块(UDB)数据路径在 PSoC Creator 中设计组件(PSoC Creator 3.2).zip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该文档《英飞凌 - AN82156 PSoC 3、PSoC 4 及 PSoC 5LP 使用通用数字模块(UDB)数据路径在 PSoC Creator 3.2 中设计组件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围绕英飞凌 PSoC 系列芯片展开。它详细介绍如何基于 PSoC Creator 3.2 软件,利用 UDB 数据路径为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设计组件。内容涵盖设计原理、操作步骤及实际案例,助力工程师掌握相关设计技巧,开发出满足特定需求的 PSoC 组件,提升在各类电子项目中的应用灵活性与性能。

PSoC®3、PSoC 4和 PSoC 5LP一使用 UDB 数据路径对PSoC Creator™组件进行设计
本文档聚焦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介绍使用通用数字模块(UDB)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阐述数据路径架构特性,对比其与 PLD 设计优势。详述基于数据路径创建组件(如计数器、PWM 等)步骤,涵盖工具选择、配置及参数设置等操作,还涉及组件在不同项目中的应用实例,为开发者利用 UDB 数据路径进行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和 PSoC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本文档围绕 PSoC® 4 和 PSoC 模拟协处理器展开,详述其 5 种功耗模式(活动、睡眠、深度睡眠、休眠、停止)的特性、唤醒源及转换方式,并介绍关闭组件、降频、降压等降耗技术,还提及时钟、WDT、GPIO 等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注意事项,且通过多个示例项目展示应用,为降低器件功耗提供全面指导。

PSoC®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
本文档介绍 PSoC® 4 segment LCD 驱动。阐述其资源与组件,如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及相关工具。说明驱动模式特性,包括 PWM 和数字关联模式的原理、对比度、功耗等。还涵盖低功耗操作方法与用户界面解决方案,并通过简单 LCD、低功耗 LCD、LCD 与 CapSense 界面、字母数字 LCD 等项目展示应用,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9056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 - AN89056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是英飞凌推出的技术文档。该笔记聚焦特定应用,或为英飞凌产品在某领域应用提供指引。内容或涵盖产品特性剖析、应用场景详述,给出从硬件搭建到软件编程的实操方案,亦可能包含性能优化与故障解决办法。助力工程师深入了解并运用英飞凌技术,推动相关项目开发与应用。

PSoC4 -IEC 60730 Class B 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的 IEC 60730 Class B 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阐述相关安全标准,说明软件库对 CPU 寄存器、存储器等多种组件的测试功能及 API 函数,还涉及 UART、SPI 等通信测试与数据传输协议示例。提供芯片型号列表、MISRA 合规性等附录,助力开发者实现诊断测试,提升电子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

英飞凌 - AN89346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 - AN89346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是英飞凌发布的技术资料,旨在为特定应用场景提供指导。该文档可能围绕英飞凌特定芯片、模块或技术展开,详细阐述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方式。内容或包含硬件设计考量、软件编程示例,以及实际应用中的性能优化和问题解决策略,助力工程师与开发者将英飞凌技术高效融入项目,提升产品性能与稳定性。

PSoC® 4智能风扇控制器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 开发四线无刷直流风扇控制系统的方法。阐述了风扇控制基本原理,包括四线风扇工作机制、速度控制与测量方式等。详细说明了 PSoC 4 相关开发套件及三个示例项目(开环、闭环、完整热管理)的组件配置、固件设计、测试设置与步骤,展示了如何利用 PSoC 4 实现高效风扇控制与热管理解决方案。

英飞凌 - PC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英飞凌 - PC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是英飞凌针对 PC41 相关技术提供的应用指导文档。多次更新至版本 09.00,说明其内容不断完善。笔记内包含丰富的 PC41 代码示例,覆盖多种应用场景,可能还会对代码原理、功能实现细节进行阐释,帮助开发者理解并运用这些示例代码,快速上手基于 PC41 的项目开发,加速产品落地进程。

英飞凌 - 磁力感应工具包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 - 磁力感应工具包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 英文》是英飞凌关于磁力感应工具包的一份重要文档。这份应用笔记主要是为了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磁力感应工具包。它可能会详细介绍工具包的组成部分、功能特点,包括磁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精度、灵敏度等内容。还会提及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使用方法,如在电子设备中的位置检测、运动追踪等方面,并且提供案例和操作技巧。

PSoC®4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
本文档(AN93637)介绍了使用 PSoC 4500S 实现永磁同步电机(PMSM)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的方法。包括 FOC 基础知识、代码示例(含硬件设计、固件流程等)及详细设计细节(如电流采样、变换、控制器等),还提及性能测试与参数调整,为利用 PSoC 4 进行电机控制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60590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英飞凌 - AN60590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是英飞凌公司发布的技术资料,历经多次更新至版本 12.00。该文档聚焦特定应用,极可能围绕英飞凌某类产品或技术展开。内容或涵盖从基础原理阐释,到实际应用场景解析,如硬件设计要点、软件编程指南及故障排查方法等,为工程师与开发者在相关领域应用英飞凌技术提供全面且实用的指导 。

英飞凌 - AN60590 二极管温度误差分析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英飞凌 - AN60590 二极管温度误差分析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是英飞凌的一份技术文档。它着重对二极管的温度误差进行深入分析,详细阐述温度误差的产生原因、影响因素及相关理论基础。可能包含测量温度误差的实验方法、分析手段,以及如何利用英飞凌的技术和产品来减小或校正该误差,为从事二极管相关研究和应用的工程师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解决方案。

PSoC®3、PSoC4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AN81623)介绍了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数字设计知识。先阐述数字设计基本概念与方法,接着详细说明 PSoC 数字子系统架构、时钟、同步等关键内容及设计注意事项,如合理用钟、避免锁存器等。还讲解了 PSoC Creator 静态时序分析(STA)报告的运用,通过实例展示如何依报告解决时序违规,为数字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电容液位感知
本文档(AN202478)介绍了使用 PSoC 4 设备和 CapSense 技术实现电容式液位传感的方法。阐述系统构成与原理,包括传感器电容变化及 PSoC 4 测量机制,分析温度、寄生电容等环境因素影响。详细说明 CapSense 组件设置及分段、差分两种传感器模式的特点、操作、计算和精度。还提供传感器布局要点,为电容式液位传感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创建器组件
本文档(AN82156)介绍了使用 PSoC 通用数字模块(UDB)数据路径设计组件的方法。阐述了 UDB 与传统 PLD 的区别及优势,详细说明数据路径架构、相关组件创建工具(UDB 编辑器和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通过 8 位计数器、PWM、上下计数器、UART 等项目示例,展示组件设计步骤,包括配置、参数添加、头文件创建等,还提及数据路径链接和 Verilog 代码生成等内容。

PSoC®、3、PSoC4和PSoC5LPUART启动加载器
本文档(AN68272)介绍了用于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 UART 引导加载器。涵盖引导加载器基本概念、功能流程、进入方式,详述 UART 引导加载器、可引导项目及 PC 与嵌入式主机引导加载步骤,包括组件添加、配置、引脚分配等操作,还涉及项目测试、内存结构、通信协议、主机 API、复位影响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

使用PSoC®、3、PSoC4和PSoC5LP实现状态机
本文档(AN62510)介绍了在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中使用查找表(LUT)组件实现状态机的方法。阐述了 Mealy 和 Moore 状态机的区别,详细说明了 Moore 状态机的多种实现方式,如单 LUT 组件的不同映射方法及双 LUT 组件实现,还介绍了 Mealy 状态机的实现步骤,并通过实例展示,最后对不同实现方式进行了比较总结。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PSoC Creator 3.0).zip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是英飞凌的一份技术资料。它主要聚焦于使用 PSoC Creator 3.0 软件为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开发的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该文档可能涵盖从基本原理、电路设计到软件编程实现的一系列内容,提供实用的应用方法和技术细节,帮助工程师优化开关输入的性能,减少因抖动和毛刺引起的问题,同时可能还包括一些测试和调试的技巧,为开发稳定可靠的系统提供重要支持。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归档(PSoC Creator 2.1SP1 2.1).zip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归档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是英飞凌的一份技术文档。它基于 PSoC Creator 2.1SP1 2.1,主要涉及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去抖动器和毛刺滤波器。该文档可能包含相关技术的存档信息,包括如何使用该软件对上述 PSoC 系列芯片进行开关去抖动和毛刺滤波的操作。可能涵盖了从设计思路、实现方法到测试验证的过程,帮助开发者在使用这些芯片开发项目时,有效地解决开关信号中的抖动和毛刺问题,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技术支持,并且该应用笔记已更新至版本 17.00,其内容可能经过了多次完善和补充。

PSoC®4段 LCD 直驱
本文档(AN87391)介绍了 PSoC® 4 段式 LCD 直接驱动技术。阐述 PSoC 4 资源及段式 LCD 驱动特性、两种驱动模式(PWM 和数字相关)的原理、功耗与对比度情况,还提及低功耗操作方法和用户界面解决方案。通过简单 LCD、低功耗 LCD、LCD 与 CapSense 界面、字母数字 LCD 等项目展示应用,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基于电源线频率的PSoC实时时钟
本文档(AN96667)介绍了基于电源线频率的 PSoC 实时时钟(RTC)设计。阐述了市电交流电源线频率的精度及可应用场景,说明了利用电源线频率的 RTC 设计方法,包括电源接口电路、秒信号检测与时间更新逻辑,还介绍了晶体备份的 RTC 设计及切换逻辑,通过项目示例展示实现过程,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在美英等国可实现准确的 RTC 功能。

基于PSoC®的无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器实现
本文档(AN56541)介绍了基于 PSoC® 的无传感器 BLDC 电机控制器实现方法。阐述 BLDC 电机结构与驱动原理,详述无传感器控制策略,包括转子位置检测、换相控制及相关算法,还介绍了 PSoC 设计项目的硬件配置、模块设置、固件架构与流程,通过测试展示效果,该方案减少外部元件,提高可靠性并降低成本。

电容传感-电源和睡眠注意事项
本文档(AN2360)介绍了 PSoC 电容传感的功耗与睡眠相关注意事项。阐述电源电压、SysClk 设置对功耗影响,给出无 / 有 CSR 用户模块时的电流消耗公式与数据,说明了睡眠模式的启用方法、对电流的降低作用及相关设置,还提及通过固件调整平衡扫描速率和电流,以延长电池寿命。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4500S MCU基于Arm® Cortex®-M 0+ CPU
本文档介绍了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 PSoC™ 4500S MCU。它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低功耗等特性,支持电容传感、LCD 驱动、电机控制等功能,拥有多种电源模式与时钟源。还详述了开发环境、引脚配置、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内容,为其应用提供全面参考。

PSOC™ 4 MCU:PSOC™4500S基于Arm® Cortex®-M4+ CPU
本文档介绍了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 PSoC™ 4500S MCU。它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低功耗特性,支持电容传感、LCD 驱动、电机控制等功能。涵盖开发工具、引脚配置、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内容,为其应用提供全面参考。

PSoC4:PSoC4500S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500S 系列微控制器。它基于 Arm® Cortex®-M0+ CPU,具备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等特性,拥有多种通信接口与外设功能,支持低功耗操作。涵盖开发工具、引脚配置、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内容,为其在嵌入式系统等领域的应用提供全面参考依据。

PSoC4100S和PSoC4101S PlusPSoC 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Document No. 002 - 16642 Rev. *A)是 PSoC 4100S 和 PSoC 4100S Plus 的技术参考手册(TRM)。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架构,包括 CPU 子系统、系统资源、各类数字与模拟外设等功能模块,涵盖中断、电源管理、I/O 系统等方面的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操作模式,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500S技术参考手册(TRM)PSoC 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文档(Document No. 002 - 26656 Rev. *B)是 PSoC 4500S 的技术参考手册(TRM)。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 子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功能模块,包括中断、电源管理、I/O 系统等方面的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操作模式,还涉及程序与调试、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 4200L 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200L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及各功能模块。涵盖 CPU 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包括 Cortex - M0 CPU、DMA、中断、I/O、时钟、电源等关键部分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等内容,还涉及编程调试与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深入的技术指导。

PSoC 41XX_BLE/42XX_BLE系列PSoC®4 BLE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XX_BLE/42XX_BLE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架构及各功能模块。涵盖 CPU、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方面,包括中断、电源、时钟、GPIO 等关键部分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等内容,还涉及编程调试与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详细列出了如 UDB 阵列银行控制、CAN、Cortex M0 等众多模块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地址、位定义、读写属性及功能描述等,涵盖了从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到各种外设接口等方面,为 PSoC 4100M/4200M 系列芯片的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且详细的寄存器操作指南。

PSoC 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该文档是 PSoC 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001 - 86886 Rev. *A)。详细介绍了 PSoC 4 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 子系统、存储器、系统资源(如 I/O、时钟、电源等)、数字与模拟系统、编程和调试等方面。包括各模块功能、寄存器配置、操作模式、中断处理等内容,为 PSoC 4 开发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100/4200系列PSoC®4架构TRM (技术参考手册)
该文档(Document No. 001 - 85634 Rev. *H)是 PSoC 4100/4200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及功能模块。涵盖 CPU、内存、I/O、时钟、电源等系统,以及数字和模拟系统、编程与调试等方面。包括各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操作模式等内容,为 PSoC 4100/4200 系列芯片的开发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001 - 98439 Rev. **)是 PSoC 4100M/4200M 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 子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功能模块,包括中断、电源、时钟、GPIO 等关键部分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等内容,还涉及编程调试与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内存、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模块,包括中断、电源、时钟、GPIO 等功能。还阐述了编程调试、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等内容,对各功能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等进行了深入说明,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

PSoC4100M/4200M 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TRM),详细介绍了其基于 Arm® Cortex®-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内存、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模块,包括中断、电源、时钟、GPIO 等功能,还涉及编程调试、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技术指导,助力基于该系列芯片的开发工作。

PSoC 4100-BR/4200-BR系列PSoC® 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 4100 - BR4200 - BR系列PSoC® 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是深入了解该系列芯片的关键资料。手册详细阐述了PSoC 4 BLE的寄存器结构、功能及操作方法。通过它,开发者能精准把握芯片内部各模块的配置与控制要点,无论是开发低功耗蓝牙应用,还是进行系统级设计,都能从中获取清晰技术指引,助力高效完成产品开发,提升设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

PSoC 4200L系列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 4200L 系列 PSoC®4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 (TRM)》由 Cypress 公司提供。该手册详细记录了 PSoC 4200L 系列芯片的各类寄存器信息,包括控制器局域网(CAN)、Cortex - M0、CPU 子系统等众多模块的寄存器。对每个寄存器都有精确的描述,如功能、位域定义等,为芯片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技术参考,有助于深入理解和高效开发基于该系列芯片的应用。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该文档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的产品认证报告,涵盖了 PSoC4A 器件系列(如 CY8C4124 等)在 UMC Fab8F 采用 S8PF - 10R 技术的相关信息。包括技术与制造工艺描述、封装可用性、电气测试及可靠性测试结果等内容。其中可靠性测试依据相关标准对多种环境和条件进行测试,如高温、低温、湿度等,为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提供了数据支撑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报告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的产品鉴定报告,涉及 PSoC4A - M 器件系列,采用 S8PFHD - 10P 技术,由 CMI 的 Fab 4 制造。报告涵盖产品鉴定历史、描述、技术与制造工艺、封装可用性等内容,并详细列出了可靠性测试数据,包括高温、低温、静电放电等多种测试条件下的结果,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围绕 PSoC4A - M 器件展开。涵盖多种型号,核心电压 1.8V,适用于商业/工业领域。其采用特定的 5 层金属技术及工艺,有多种封装形式。经多方面可靠性测试,如高温操作寿命测试等,早期故障率为 0 PPM,长期故障率为 7 FIT。报告详细记录了测试数据,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依据,有助于用户了解产品性能与质量。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6040 7版本*B2019年3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的产品认证报告,文档编号为 002 - 11051 Rev. *B。主要针对 Cypress Fab25 的 S8 技术及 PSoC4A S0 系列产品展开。涵盖产品与技术描述、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低温、静电放电等多种项目,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可靠性较高,为其在市场上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与质量保障。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 # 1407 03 版本*C2017年3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 001 - 91144 Rev. *C。主要针对 CMI(Fab 4)的 PSoC4 系列产品(CY8C4013/ CY8C4014)及 S8PF - 10P 技术。涵盖产品与技术描述、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含高低温、静电放电等多种项目,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为其市场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51402版本**2016年1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的产品认证报告,编号为 002 - 10941 Rev. **。主要针对 Cypress Fab25 的 S8 技术及 PSoC4A 器件(CY8C4244 等)的 S8PF - 10R 技术进行认证。涵盖产品与技术描述、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方面。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静电放电等项目,测试结果表明产品可靠性较高,为其市场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持与保障。

柏树半导体客户特定:产品鉴定报告QTP#134993 版本*A2015年6月
这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001 - 92907 Rev. *A。主要针对 CMI(Fab 4)的 PSoC4A 器件系列(CY8C4124 等)及 S8PF - 10R 技术。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方面。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低温、静电放电等多种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为其在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32位PSOC™ 4 Arm® Cortex®-M0/M0+ 子类别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000 - Entry-Level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100 - Intelligent Analog资源合集

英飞凌32位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200 - Programmable Digital资源合集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 MCU with AIROC™ Bluetooth LE资源合集

网友A:
资料还是很齐全

网友B:
这么多资料,不错的资料,学到很多

网友C:
PSoC® 4000 是一款低成本、入门级 32 位 ARM® 片上系统。

网友D:
资源合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