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评测】+调试过程

楼主:
根据《APM32M3514_MOTOR EVAL无感矢量控制方案_V1.0》文档进行调试
先跳过前面几章,进入第4章;(拿到资料后按顺序看,这里就不介绍了)
电机通电后先确认硬件正常,检测各个电压(12V,5V,3.3V),同时包括母线电压、运放偏置电压1.6V(上下波动±0.05V);
然后根据自己的电机,打开foc工程,进入parameter.h文档,先修改电阻,电感,极对数,额定转速参数,这些都是和电机绑定,每个型号的电机都不一样;

注:电感单位为H,资料一般为mH

此时可以先尝试电机启动,编译工程,确认无误下载到芯片内,通过电位器旋钮进行速度控制,旋钮开关启动行程为0.5V,所以旋转一点点是无法启动的;
如果无法转动,需要修改CUR_ALIGN参数,由小到大逐渐调节,该参数是Q轴电流,强拉Q轴电流到电角度0°,进行初始化角度,再通过滑模观测器实时计算角度;

能启动后,再调节电流环PID参数,不同电机参数不同,代码的默认值需要修改;

理论上需要通过Vq和Vi确定PID参数是否适用,但是由于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暂无多余接口作为串口打印,所以这个步骤需要通过其它方法进行调试;

该开发板建议多增加调试接口,例如:串口通信,CAN通信。

后续会对多余接口飞线,找出合适通信接口,对整体参数进行调试;

很多参数的单位也还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的熟悉;
整体来说,该评估板资料很齐全,有电机相关经验的很容易上手,也很容易实现,只是需要熟悉代码内容;
后续再讲一讲该源码的foc控制和滑模观测器的流程(源码不开放

网友A(点评):
为啥图片都没了

网友B(2025-01-20):
后续再讲一讲该源码的foc控制和滑模观测器的流程
这个能不能开放源码啊,学一下

网友A(点评):
官方没开放源码,后续讲一下流程

网友C:
能共享一下你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