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作用请教

楼主(2025-01-17):
请教各位坛友如图所示的线路,其中USBDPU和STM_USBDP是什么关系?最好能详细分板电路的工作状态,谢谢。

网友A(2025-03-06):
开关电路,通过前级IO控制后级的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通过前级IO控制后级的输出状态

谢谢坛友的回复,原理已经理解了。

网友B:
您的回复1:USBDPU和STM_USBDP可能是同一个USB接口的不同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