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M3514开发板测评】+开发环境构建测试篇

楼主(2025-01-18):
要用开发板进行设计与开发就离不开开发环境的构建,这里选取的是MDKV5.36,在打开例程的情况下,其界面如图1所示。
387c90ce74276225a8fb70c27b298d92
图1 打开例程
为支持该开发板,需安装相应的芯片支持包,在安装后,即可见到对该芯片的支持。
58b1efe720ec35442198422898e97c46
7612f24a09d7b7b1216f5f736acde2f0
图2 芯片支持
选取创建目标文件时,其设置如图3所示。
aba37716dd74f5bef043419eea2e231c
图3 创建目标文件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4所示。
51c5acf7b5d7194f2edfb30f871b2514
图4 生成目标文件
由于开发板上并未配置调试下载工具,需外挂相应的调试下载工具,见图5所示。
65c21360681a04f5c0c64361fcacb918
图5 外接调试下载工具
随后,按图6所示来设置调试工具的类型,则会见到其被连接的状态,见图7所示。
96f7ba0653420fdd0b080b88f3227ff3
图6 设置调试工具类型
0984d84dea38a88778f9875782da185b
图7 连接状态
在正确选取烧录算法后,其下载情况如图9所示。
994a87644ea5f46e2374c583d413c98a
图8 选取烧录算法
a5ffd6716f01d0fb5265fc6ff7c00234
图9 完成下载
在下载后全,除电源指示灯外,另一个指示灯也灭了,下载是成功了,但程序的效果却没有显示出来。
经分析,似乎是所用的引脚不正确所导致。
例程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PM_MINI_Init();
    GPIO_Init();
    printf("This is an example of GPIO toggle \r\n");
    while (1)
    {
        /* Turn LED2 on */
        GPIO_ClearBi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Turn LED3 off */
        GPIO_SetBit(LED3_GPIO_PORT, LED3_PIN);
        APM_DelayMs(200);
        /* Turn LED2 off */
        GPIO_SetBi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Turn LED3 on */
        GPIO_ClearBit(LED3_GPIO_PORT, LED3_PIN);
        APM_DelayMs(200);
    }
}
从程序看,它是要产生一个LED2和LED3不断切换状态的效果,其所用的引脚是PC0和PC1。
#define LEDn                             2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0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2_GPIO_CLK                    RCM_AHB_PERIPH_GPIOC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3_GPIO_CLK                    RCM_AHB_PERIPH_GPIOC
但似乎APM32M3514并没有这两个引脚,见图10所示。
b93c10d9076dd6d5d9a33f13404d40d0
图10 引脚资源

网友A:
这个很详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