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CBT7存储问题,无法正确擦除FLASH,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5-01-18):
调用存储数据第一次存储(FLASH数据FF状态)数据正常,再次存储无法把FLASH正确擦除,ErasePage擦除函数返回状态2(写保护错误),函数如下。

void EEPROM_SaveInFlash (uint16 job, uint8 En)
{
   uint8 ID,Number;

        if (En == DEF_ENABLED )  {                                         // ÄÚ²¿FLASH´¦Àí
       FLASH_Unlock();                                         // FLASH½âËø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PRCDN|FLASH_FLAG_PRGMFLR |FLASH_FLAG_WRPRTFLR);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EEPROM_START_ADDRESS);

           WeldBuffer[0][0] = 300;
           WeldBuffer[0][1] = 154;
           WeldBuffer[0][2] = Job_Data.MemorySetNub;
           WeldBuffer[0][3] = Job_Data.MIGSetVoltageCorrect;
           WeldBuffer[0][4] = Job_Data.MIGSetMotorSpeedCorrect;
           WeldBuffer[0][5] = Job_Data.MIGSetCurrentCorrect;
           WeldBuffer[0][6] = Job_Data.MIGDisCurrentCorrect;
           WeldBuffer[0][7] = Job_Data.K;
           WeldBuffer[0][8] = Job_Data.B;
           WeldBuffer[0][9] = Job_Data.TestCount;
           WeldBuffer[0][10] = Job_Data.TIG200_220_Fg;
           WeldBuffer[0][11] = Job_Data.MIGDisACVoltageCorrect;

           for (ID = 0; ID < 61; ID++)  {
              for (Number = 0; (Number < 150) && (FlashStatus == FLASH_PRC_DONE); Number++)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EEPROM_START_ADDRESS + (((ID * 150) + Number) * 2)), WeldBuffer[ID][Number]);
              }
           }
    FLASH_Lock();                              // FLASHÉÏËø
        } else {                                                             // ½ö½öÄÚ²¿RAM½»»»
           for (Number = 0; Number < 150; Number++)
               WeldBuffer[job][Number] = WeldBuffer[0][Number];
        }

}

网友:
先确认一下库函数版本,看一下擦除和编程函数内部是否有判断错误标识。单步调试跟进去看

网友A:
两次操作间隔多久

网友B(2025-08-29):
AT32FCBT7 FLASH 无法正确擦除,先排查擦除前是否解锁:需按手册操作解锁序列(写特定值到 FLASH_KEYR),未解锁会锁死操作。再检查擦除扇区是否正确,避免误操作非目标区域。也可能是 FLASH 控制器时钟未使能,或存在硬件故障。可通过调试查看 FLASH 状态寄存器(FLASH_SR),定位错误原因(如忙标志、保护位)。

网友C:
感觉雅特力flash相关的疑问挺多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T32FCBT7 FLASH 无法正确擦除,先排查擦除前是否解锁:需按手册操作解锁序列(写特定值到 FLASH_KEYR), ...

意思就是一定要先解锁,如果锁死的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