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有用 VB.NET 的么,这个软件的最新版本是啥?

楼主(2025-01-18):
目前在用的是 VS2008,貌似微软在 Visual Studio 2012 开始里面就没有单独的 VB.NET 界面了,那这版本还支持 VB.NET 吗?
之所以要更换到新版本,因为老版本编译的程序,在 WIN11 的机器上运行速度超级慢,一个打开文件的对话框也等好久,估计是WINDOWS对老版本的支持不太好了,所以打算换新版本试试。

网友A:
2008的路过,win11添加不了excel

网友B:
从vb3开始使用的vb5、vb6都用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的路过,win11添加不了excel

原来的程序在win11下超级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VB是我理解的那个VB么,现在上位机貌似用QT的比较多了吧,VB感觉很少用到了!

网友D:
.NET用VB写和用C#写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如果很慢应该查看调用的控件等是不是有问题
虽然现在国内主流是用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程序在win11下超级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运行慢可能组件更新了,用不了,不过我只使用了串口,win11上没感觉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