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系列的MCU都有RTC定时器吧

楼主(2025-01-18):
如果做时钟的项目需要RTC定时器,不然会不准,不知道新唐的M051有没有啊,如果没有推荐给有的性价比高的

网友A:
M 051和M058系列是都没的。

网友A:
ML51系列的具备RTC

网友B:
NUC029系列的也是支持RTC的,最近几年出的单片机都有好像。

网友C:
内置的rtc也会有误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的rtc也会有误差的吧

RTC一般只是提供分频功能,误差应该跟选择的晶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