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与看门狗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1-18):
看到有一些MCU里面有窗口看门狗定时器,这跟看门狗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A: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indow Watchdog Timer,简称 WWDT) 和 常规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简称 WDT) 都是用于嵌入式系统中防止程序失控的安全机制,但它们在工作原理和应用上有所不同。以下是两者的区别:

1. 工作原理
常规看门狗定时器(WDT):
WDT 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程序运行时,必须定期向看门狗定时器“喂狗”或“重置”定时器。如果在预设的时间内没有重置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会触发复位操作,重新启动系统。
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程序卡死或进入死循环的情况下系统无法恢复。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WWDT 的工作原理与 WDT 类似,但它增加了一个“窗口”概念。窗口定义了一个允许重置定时器的时间区间。
在这个区间内,程序必须在特定时间段内重置定时器。如果在窗口之外重置定时器(即太早或太晚),看门狗也会触发复位。换句话说,只有在预设的时间窗口内重置看门狗定时器才是有效的。
这样可以防止程序因为某些错误(如执行的代码过快或过慢)提前或延迟重置看门狗,而系统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监控。
2. 应用场景
常规看门狗定时器(WDT):
适用于一些简单的防死锁或防止系统死机的场景。
在大多数嵌入式系统中,WDT 用于检测软件失效,并在程序失控时进行复位。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更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和监测程序执行时序的系统。
适用于一些对执行时序要求较高的场景,能够避免系统重置过快或过慢,防止一些软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异常。
3. 触发复位的条件
常规看门狗定时器(WDT):
如果定时器未在规定时间内重置,触发复位。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重置。如果在窗口之外重置,看门狗也会触发复位。
4. 适用性
常规看门狗定时器(WDT):
比较简单,适用于不需要严格控制定时器重置时机的场景。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
更为严格,适用于需要避免程序在不正常时间重置定时器的场景,确保系统在合理的时序内运行。

网友B:
原来窗口看门狗是看门狗的升级版啊。

网友C:
没看明白它俩啥区别

网友D:
看门狗本质上是一个定时器,专门负责在程序出现异常时重启系统

网友E:
其实看门狗通过监控程序的运行状态,当程序运行出现问题(如死循环、程序跑飞等)时,看门狗会触发复位信号,使系统重新启动,从而恢复到初始状态

网友F: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是看门狗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来监控软件的执行时间

网友G:
如果软件的执行时间超出了预设的时间窗口(即上限时间阈值或下限时间阈值),窗口看门狗定时器将触发复位信号

网友H:
看门狗通常具有单一的超时阈值,当定时器达到该阈值时,如果程序没有对其进行刷新(即“喂狗”),则触发复位信号。适用于监控软件逻辑错误、程序跑飞、死循环等情况

网友I:
WDT提供了上限时间阈值和下限时间阈值,形成了一个时间窗口

网友J:
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如果程序没有适当地清除看门狗定时器(即在特定时间内进行“喂狗”),或者清除时间过早(在下限时间阈值之前),都会触发复位信号

网友K:
一般WDT适用于监控软件不按预期代码执行、外部主晶振故障等情况

网友L:
看门狗,常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嵌入式系统中,以确保系统在异常情况下能够自动恢复

网友M: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更适用于对软件执行时间有严格要求的场景,如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需要精确控制任务执行时间的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