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PIO 引脚未配置为复用功能

楼主(2025-01-18):
GPIO 引脚未配置为复用功能:如果未将对应的 GPIO 引脚配置为 PWM 输出模式,PWM 信号将不会输出。

解决方案:确保引脚配置为定时器的复用功能模式(例如,GPIO_MODE_AF_PP)并启用对应的定时器通道。
c
复制
编辑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网友A: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
st的库写的确实好看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看顺眼的原因

网友C:
楼主检查引脚的复用功能设置没?定时器对应的 AF(复用功能)必须选对,不然 PWM 出不来。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虽然配置了复用模式,但没开定时器,信号自然没法输出,检查一下吧。

网友E:
如果还没解决,确认一下 GPIO 引脚跟定时器通道是不是一一对应的,有时候管脚选错了。

网友F:
配置为复用模式后,别忘了设置输出速度(GPIO_SPEED),速度太低可能导致波形异常。

网友G:
你用的是哪个 STM32 型号?有些芯片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可能需要不同的复用功能。

网友H:
建议用调试工具看看 GPIO 和定时器寄存器有没有被正确配置,可能是初始化没成功。

网友I:
如果输出还是不正常,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引脚波形,确认信号是否生成了。

网友J:
HAL 的初始化函数有时候不够直观,试试用 CubeMX 生成代码,确保复用功能设置正确。

网友K:
确保 GPIO_NOPULL 是对的,有时候需要加上 PULLUP 或 PULLDOWN,具体看电路要求。

网友L:
还有一个小坑就是不要忘了打开 GPIOA 的时钟,不然配置虽然没报错,但其实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