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参数配置错误

楼主(2025-01-18):
定时器参数配置错误:定时器的自动重载值或预分频器配置不当,导致计数器工作不正常。

解决方案:检查 ARR 和 PSC 的设置,确保它们的值合适。如果预分频器设置不当,计数器可能无法正确计数,导致 PWM 信号失效。
c
复制
编辑
htim1.Init.Prescaler = 79;  // 设置预分频器
htim1.Init.Period = 999;     // 设置自动重载值(ARR)
HAL_TIM_PWM_Init(&htim1);

网友:
定时器使用cubeMX配置很难出错。或者用库函数配置。

网友A:
图形配置确实方便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用cubeMX可以尽量不出错

网友D:
看起来你的配置还行啊,楼主是不是没开定时器或者 PWM 通道?再确认下。

网友E:
预分频器和重载值要根据时钟频率算一下,确保输出频率是你想要的。

网友F:
如果 PWM 信号没出来,可能是 GPIO 没配置成复用功能,检查一下管脚。

网友G: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最后发现是定时器的时钟没打开,坑得不轻。

网友H:
楼主是不是忘了调用 HAL_TIM_PWM_Start 了?初始化只是配置,得手动开。

网友I:
我之前踩过一个坑,PSC 和 ARR 设置没问题,但 Timer 的时钟源被分频了,实际频率不对。

网友J:
如果信号还是不对,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是波形错误还是压根没输出。

网友K:
你这个配置输出频率应该是 1kHz,计算没问题啊,是不是哪里漏掉了?

网友L:
建议楼主加个断点看看 HAL_TIM_PWM_Init 有没有返回错误,有时候初始化失败都没注意。

网友M:
如果还是不行,试试用 CubeMX 生成代码,直接调出来的配置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