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PWM 输出的占空比不符合预期

楼主(2025-01-19):
占空比设置错误:如果比较寄存器的值设置不正确,PWM 输出的占空比不符合预期。

解决方案:检查 __HAL_TIM_SET_COMPARE 函数的使用,确保 CCR 设置正确,并且在期望的范围内。
c
复制
编辑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500);  // 设置占空比

网友A:
改进硬件设置

网友B:
你还要看时钟啊,时钟配置的正确吗

网友C:
时钟主频配置的多少啊?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发现是定时器的计数周期(ARR)设置错了,你也可以检查下。

网友E:
占空比不对,先算清楚比较值和计数周期的比例,再设置,不然肯定对不上。

网友F:
如果用的是 HAL 库,别忘了检查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有时候没配置对也会影响。

网友G:
__HAL_TIM_SET_COMPARE 设置完可以直接看寄存器值,有没有真正写进去,很关键。

网友H: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下 PWM 波形,确认到底是占空比问题还是别的地方不对。

网友I:
还有,定时器模式要注意,PWM 模式 1 和模式 2 的输出逻辑是相反的,别搞混了。

网友J:
之前踩过一个坑,是初始化的时候忘了打开定时器的预分频器,结果频率全乱了。

网友K:
如果用的多通道 PWM,别忘了每个通道的比较值都要单独设置,不能混了。

网友L:
先用固定值测试,比如 50% 占空比,然后再根据波形调整,调试起来会简单点。

网友M:
确保 __HAL_TIM_SET_COMPARE 是在定时器启动后调用的,有时候初始化顺序也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