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 信号的频率不对

楼主(2025-01-19):
PWM 信号的频率不对
可能的原因
预分频器或自动重载值配置错误:定时器的预分频器或自动重载值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 PWM 的频率计算错误。

解决方案:检查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是否合适。PWM 的频率计算公式为:

确保该公式计算出的频率与预期相符。
时钟源设置不正确:STM32G431 支持不同的时钟源,时钟源设置错误可能导致定时器的频率计算不正确。

解决方案:检查系统时钟配置,确保定时器使用正确的时钟源。
c
复制
编辑
SystemClock_Config();  // 确保系统时钟配置正确
定时器时钟分配错误:在一些情况下,定时器可能未使用系统时钟,导致定时器频率偏差。

解决方案:检查时钟树配置,确保定时器的时钟分配正确。

网友A:
时钟配置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检查过时钟源没?STM32G4 的时钟配置有时候容易漏掉关键点,比如 PLL 输出频率。

网友E:
PWM 频率不对的话,先算下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按公式推导一下,别被配置坑了。

网友F:
我之前遇到频率偏差很大的问题,最后发现是 HSE 的晶振配置错了,楼主也检查下吧。

网友G:
时钟树配置很重要啊,尤其是定时器时钟,分频设置一搞错,频率肯定不准。

网友H:
如果频率总是差一点,可能是浮点计算精度的问题,手动调整一下 ARR 或 PSC 试试。

网友I:
楼主试过逻辑分析仪测频率吗?有时候看代码没啥问题,但实际输出跟理论值不一样。

网友J:
定时器分频设置有好几个地方,比如 APB 频率分频也会影响定时器时钟,别漏了。

网友K:
如果系统时钟没初始化好,后面一切计算都白搭,先确保 SystemClock_Config() 正确运行。

网友L:
我觉得楼主可以试试 CubeMX,它会自动计算参数,不用自己纠结公式。

网友M:
如果还不行,就用调试工具看一下定时器寄存器,实时调整看看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