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 信号不稳定或波形失真

楼主(2025-01-20):
PWM 信号不稳定或波形失真
可能的原因
电源问题: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 PWM 输出波形失真,特别是在驱动大功率负载如电机时。

解决方案:确保电源稳定,尤其是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适的电源滤波。
外部干扰:外部噪声或者其他外设可能会影响 PWM 波形的稳定性。

解决方案:使用适当的滤波电容,或对 PCB 布局进行优化,减少电磁干扰。
PWM 输出频率过高或过低:如果 PWM 信号频率设置过高,可能导致一些驱动电路无法跟随,而过低则可能导致波形失真。

解决方案:检查频率设置,确保频率在硬件能够支持的范围内。

网友A:
感谢提醒,没想到电源问题也会对PWM波形影响这么大,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B:
原来PCB布局也会影响PWM稳定性,看来布板的时候还真得多留心才行。

网友C:
PWM频率选择确实是个关键点,有时候调不对就是各种奇怪的问题,太真实了!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加了滤波电容后果然稳定了不少,确实有效!

网友E:
有没有推荐的滤波电容参数范围?新手经常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F:
这个总结很实用啊,尤其是电源稳定性的问题,一直被我忽略了。

网友G:
如果频率设置不合理,波形真的会乱掉,这篇帖子讲得真是到位。

网友H: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线材的质量和连接方式有时候也会影响信号稳定性。

网友I:
外部干扰问题真的头疼,尤其是电机驱动的时候,总感觉解决不彻底。

网友J:
有人试过用屏蔽罩解决干扰问题吗?不知道对PWM信号有没有帮助。

网友K: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K: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L:
pwm出现失真还有可以传输线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