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PWM如何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25-01-20):
1.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直流电机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设备,电流在电机内部的磁场中产生力矩,推动转子旋转。电机的转速与其接收的电压成正比:电压越高,转速越快。然而,直接调节电压并不方便,于是引入了PWM技术,通过控制电压的平均值来间接调节电机转速。

2. PWM控制电机转速的原理
PWM通过快速切换高低电平来调节电机获取的平均电压。其核心在于占空比,即高电平持续时间与整个周期的比例:

占空比高 → 平均电压大 → 电机转速快
占空比低 → 平均电压小 → 电机转速慢
因此,通过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精准控制电机的转速。

3. 占空比与转速的关系
占空比决定了电机的平均驱动电压,进而影响电机的转速。占空比公式如下:

平均电压=电源电压×占空比\text{平均电压} = \text{电源电压} \times \text{占空比}平均电压=电源电压×占空比

高占空比 → 高平均电压 → 转速快
低占空比 → 低平均电压 → 转速慢
通过调节占空比的大小,可以更高效、更容易地控制电机的转速,而无需改变电源电压。

4. PWM频率对电机的影响
除了占空比,PWM信号的频率也会影响电机的性能。频率过低时,电机可能会出现“脉动”现象,甚至发出类似蜂鸣器的噪音。这种电磁噪音是由于电机的振动与电流波动一致,尤其在20Hz到20kHz的可听范围内。

解决办法:
提高PWM频率至20kHz以上,超出人耳的可听范围,减少噪音。
使用滤波电路来平滑电流波动,降低机械振动。
5. 电机驱动模块详解(以TB6612为例)

在控制直流电机时,通常使用电机驱动模块。以TB6612为例,它能够控制双电机的速度与方向。TB6612模块的关键引脚和功能如下:

VCC & GND:供电端,VCC接5V或3.3V。
AIN1 & AIN2:控制电机A的方向,组合不同的高低电平来实现正转、反转和停止。
BIN1 & BIN2:类似AIN引脚,控制电机B的方向。
PWM_A & PWM_B:通过输入PWM信号调节电机A和电机B的转速,占空比越高,转速越快。
STBY:模块的待机引脚,需要接高电平以激活模块。
TB6612内部集成了H桥电路,通过控制电流方向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与刹车功能。H桥结构使得控制变得简单、高效。

6. 占空比、转速与扭矩的关系
PWM不仅可以调节电机的转速,还影响着电机的扭矩。占空比越高,电机获得的电流越多,输出的扭矩也越大。扭矩决定了电机能否推动更大的负载,尤其在重载情况下,高占空比有助于保持足够的扭矩。

总结
PWM技术通过调节占空比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扭矩,占空比越高,转速和扭矩越大。同时,PWM频率的选择也非常关键,频率过低会导致电机出现振动和噪音,通过提高频率或使用滤波电路可以有效改善这一问题。电机驱动模块如TB6612大大简化了电机的控制,通过H桥电路实现方向和速度的调节。

网友A: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B(2025-04-30):
TB6612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直流电机驱动模块,它能够高效地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和转向。

网友C:
占空比越大,电机两端平均电压越高,转速越快

网友:
通过改变 PWM 信号的占空比,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和转速调节。

网友D:
电机驱动模块和单片机有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因电源不稳定导致电机运行异常。

网友E:
全桥驱动芯片(如L298N、DRV8833)

网友F:
PWM信号的频率决定了电机的响应速度。频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电机的性能。

网友G:
设置 PWM 引脚和控制引脚为输出模式,并将电机初始状态设置为停止。

网友H:
电机供电与单片机逻辑供电分离,避免干扰。

网友I:
使用单片机的 PWM 引脚连接到电机驱动模块的控制输入端,电机驱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到直流电机。常见的电机驱动模块有 L298N、TB6612 等。

网友J:
PWM通过快速切换高低电平,改变输出方波中高电平所占的时间比例(即占空比),从而调节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由于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因此占空比越高,电机转速越快

网友K:
添加大容量电解电容(如1000μF)和TVS二极管,抑制启动冲击和浪涌。

网友L:
单片机可以生成PWM信号来驱动直流电机,并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M:
缓慢增加占空比,避免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N:
必须使用驱动芯片 提供大电流,添加保护电路。

网友O:
可以直接使用驱动芯片(如ULN2003D)来驱动电机。

网友P:
通常取5kHz~20kHz

网友Q:
PWM信号通过驱动电路(如H桥)控制电机电流方向和大小。

网友E:
占空比越大,电机的平均电压越高,转速越快;占空比越小,电机的平均电压越低,转速越慢。

网友P:
通过定时器模拟PWM,结合按键实现正反转和调速

网友R:
由于直流电机通常需要较大的电流,而单片机的I/O口只能提供较小的电流,因此需要使用驱动电路来放大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常见的驱动电路有H桥驱动和直接驱动。

网友S:
MOSFET导通电阻大、PWM频率过高(开关损耗)、死区时间设置不当。

网友T:
用PWM控制MOS管导通

网友U:
单片机引脚通常无法直接驱动电机(电流和电压不足),需通过驱动芯片(如L298N、ULN2003)放大信号

网友K:
通过采样电阻+运放监测电流,实现过流保护。

网友V:
PWM频率过低、占空比突变、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W:
续流二极管或MOSFET体二极管保护电路。

网友X:
频率就像调节速度的钥匙,太慢或太快都不行,得刚刚好。

楼主:
PWM输出端加RC滤波、电机电源线加磁环、PCB布线时PWM与信号线分离。

网友Y:
单片机可以高效、灵活地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Z:
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可以用来生成PWM信号。通过设置定时器的初值和重装载值,可以控制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A:
在电路中添加适当的保护电路,如二极管、电容等,以防止电机产生的反电动势损坏单片机或驱动模块。

网友AB:
PWM控制直流电机主要还是控制开关器件的导通频率

网友AC:
通过编码器或霍尔传感器反馈转速,实现PID调速。

网友AD:
电机启动时电流突增,需在驱动电路中添加续流二极管或限流电阻

网友AE:
通过改变PWM占空比实现加速/减速

网友AF:
H桥电路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和反转,通过四个开关(通常是MOSFET或晶体管)来实现。单片机通过控制这些开关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方向和速度。

网友AG:
通过短接电机两端实现快速制动

网友AH: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合适的电机驱动模块,避免因电流过大损坏驱动模块或电机。

网友AI:
PWM 信号是一种方波信号,其特点是脉冲的周期固定,但脉冲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即占空比)可以改变。通过改变 PWM 信号的占空比,可以调节施加到直流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占空比越大,平均电压越高,电机转速越快;反之,占空比越小,平均电压越低,电机转速越慢。

网友AJ:
需要一个驱动的电路或芯片

网友AK(2025-06-18):
电源要稳,不然电机可能跑不起来。

网友AL:
当 PWM 信号控制 H 桥左上和右下 MOS 管导通时,电流从左到右,电机正转

网友AM:
当控制右上和左下 MOS 管导通时,电流反向,电机反转。

网友AN:
分离电机和单片机的电源,防止电流波动影响单片机稳定运行。

网友AO:
在电路中加上大电容能平滑电压波动,TVS能保护电路免受电压尖峰伤害。

网友AP:
使用定时器生成PWM波,通过按键切换电机旋转方向和调节PWM占空比来调整速度。

网友AQ:
调整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转速,大占空比增速,小占空比减速。

网友AR:
PWM信号调整电流,H桥控制电机转向和力度。

网友AS:
慢慢提高脉冲宽度,别让启动瞬间电流太大。

网友AT:
频率低可能使电机响应慢,占空比突变可能造成电机震动,电流不足则可能导致电机转速不稳定。

网友AU:
调整PWM信号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转向和速度。增大占空比,电机转速快且转向定;减小占空比,转速慢转向不定。

网友AV:
大电阻耗能多,高频开关损,时间错调不平稳。

网友AW:
PWM调节直流电机速度,实际是调节开关器件的开关频率。

网友AX:
频率就像掌控电机的节奏,慢了慢车,快了快车,关键得恰到好处。

网友AY:
单片机就像个聪明的小助手,能轻松控制直流电机,让它动起来,还能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

网友AZ:
先设置PWM和输出引脚,然后停止电机。

网友BA:
单片机发出PWM信号给电机,改变信号占空比就能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BB(2025-07-18):
这边是小华芯片代理以及FAE,联系17327196220

网友BC(2025-09-02):
PWM(脉冲宽度调制)驱动直流电机是通过调节脉冲宽度和周期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宽脉冲表示高速度,窄脉冲表示低速;改变脉冲序列的方向控制电机转向。

网友BD:
PWM控制直流电机是通过调节占空比改变电机两端电压,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通过高低电平周期性切换,电压波形类似正弦波,频率越高,电机速度越快。

网友AT:
增加大电容器和TVS二极管,可以减少电机启动时电压波动,保护电路稳定。

网友BE:
PWM控制直流电机通过改变占空比调整电压,进而控制转速。简单说就是通过调节脉冲宽窄来控制电流,影响电机转动速度。

网友BF:
续流二极管或MOSFET体二极管用于防止电机反向电动势损坏电路。

网友AP:
单片机能发出PWM信号让直流电机转,转速快慢靠改占空比。

网友BG:
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占空比高电机加速快,占空比低电机减速慢。

网友BH:
用定时器产生PWM波,按键控制正转、反转及速度调节。

网友AW:
PWM信号让电机电流变,方向和大小都由它来定。

网友BI:
频率控制如同调校车辆速度,既要避免过低或过高,找对平衡点最重要。

网友AU:
改变占空比就是调整通电时间,通电时间长电机转得快,时间短转得慢。

网友AR:
这几种问题可能导致效率降低,发热增多,检查电阻、频率和死区时间调整。

网友BJ:
控制电压的平均值来间接调节电机转速。

网友AK(2025-10-02):
问题:为什么我的mosfet开关损耗大?

解答:可能因为导通电阻太大,开关速度太快导致损耗,还有死区时间没调好。检查你的pwm频率和mosfet规格。

网友BK:
最简单的就是PWM控制MOS管来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AS:
逐步提升脉冲宽度,防止大电流冲击启动。

网友AX:
TB6612模块广泛用于控制电机,方便调节电机转速和方向。

网友AZ:
调整频率就是调节电机速度,像控制音乐节奏一样,找到最佳平衡。

网友AY:
PWM(脉冲宽度调制)通过改变开关器件的开关频率来控制电机速度,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网友X:
电机运行稳定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不稳定可能导致无法启动或运行。

网友BL:
单片机像个聪明的小助手,能轻松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网友BM:
低PWM频率和突变占空比可能导致电机不平稳,电流不足则可能使电机无法启动或运转缓慢。

网友AN:
大电容稳定电压,TVS防电压过冲。

网友BN:
加二极管和电容能防电机反冲伤单片机。

网友AK:
PWM通过改变开关器件导通时间比例,调整电机速度。

网友BO:
单片机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BP:
短接电机两极可以迅速减小电机转速,达到快速制动的效果。注意要小心操作,避免短路造成损坏。

网友BQ:
电机和单片机供电分开,防止电机电流波动影响单片机稳定性。

网友AV:
PWM(脉宽调制)控制信号可以改变电机电流,同时调整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网友BD:
驱动电路或芯片是用来控制电机等负载工作的,比如L298N可以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BC:
调校频率像调整车速,既不能慢也不能快,找到合适的中间值才关键。

网友BA:
电机两端电压高,电流大,电机转得快,但要考虑电路负荷承受能力。

网友BR:
单片机就像指挥家,让直流电机听话转动,随意变速变向。

网友BE:
利用编码器或霍尔传感器监测转速,以此数据调整PID参数,达到精确控制电机转速的目的。

网友BS:
电机稳定运作靠稳电源,不稳易停摆或失速。

网友BP(2025-11-03):
电源不稳会导致电机无法正常工作,需确保电压稳定。

网友BT:
加电容和TVS能稳电压,护电机启动不跳闸。

网友AQ:
逐步增加脉冲宽度,防止启动时电流过猛。

网友BS:
使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控制电机,按键用于切换正反转和调整PWM占空比来调速。

网友BI:
PWM信号调节H桥中电机的电流,从而改变电机方向和力度。

网友BU:
PWM通过快速切换高低电平来调节电机获取的平均电压

网友AP:
PWM频率太低导致电机响应慢,占空比突变可能引起电机震动,电流不足则让电机无力。需检查电源和电路。

网友BV(2025-12-03):
用电阻分压加运放放大电流信号,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触发保护电路。

网友BC:
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可以控制电机电流,从而改变电机运行的方向和速度。

网友BW:
用PWM控制MOS管,调节直流电机速度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