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串联型PID

楼主(2025-01-20):
PID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各个环节,然而对于不同PID结构会有一些差异,导致在调参时若按照常规的经验调试,结果将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串联型PID(Serial PID)
串联型PID的三个环节由比例,积分和微分项串级而成,结构简图如下:

Serial PID
其传递函数为:

若使用后向欧拉法将其离散化,即将:

带入式(1-1)中,可得到:

其中:
  • —— 第m时刻控制器输出
  • —— 第m时刻的误差
  • —— 离散化控制周期

式(1-3)即为串联型PID的离散化增量式实现。利用递推的方法可得到绝对式实现如下:
并联型PID(Parallel PID)
并联型PID的三个环节由比例,积分和微分项并联而成,其结构简图如下:

Parallel PID
其传递函数为:

串联型与并联型二者的系数有所不同,其关系如下:

使用后向欧拉离散化,可得到并联型PID的离散化增量式实现如下:

若使用Tustin方式离散化,即将:

带入式(2-1)中,并将置为0,可得到:

此即为并联型PI的离散化增量式实现。同样利用递推的方法可以得到绝对式实现如下:
标准型PID(Standard or mixed or Ideal PID)
标准型PID与上述二者都不同,其结构简图如下:

Standard PID
其传递函数为:

此时有:

使用后向欧拉离散化方法,可得到标准型PID的离散化增量式实现:

若使用Tustin方式离散化,并将置0,则得到标准型PI的离散化增量式实现:

式(3-4)即为TI的快速电流环(FCL)中速度优化型PI控制器实现原理。值得注意的是,FCL中的各变量均为标幺值,因此实际实现需要稍作转换,即:

其中:
  • —— 电压标幺基值
  • —— 电流标幺基值
最后,使用同样的递推法,可以得到绝对式实现:
三者区别
三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不同结构的参数对于控制器行为影响的不同。并联型PID实现了比例项,积分项和微分项的完全解耦,调节其中的即可独立的作用在比例,积分和微分项上;而标准形式的将同时影响比例,积分和微分三项行为。串联型类似。工业应用中,标准形式和并联形式的PID应用的最为广泛,且Simulink中也可以看到,PID的形式选择分为Parallel及Ideal(即Standard):
Simulink Parallel PID

Simulink Ideal(Standard) PID

值得注意的是比例项和积分项都与前文相同,而微分项,MATLAB中用代替了纯微分项。将其化简可以得到:

前面为正常的微分项,后面则乘上了一个一阶低通滤波器,而即为低通截止频率,对于Ideal类型的控制器,此即为改进型标准PID。该部分的离散化与标准型PID描述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微分项需要经过一次滤波处理。此处给出绝对式的两种实现(改进型并联PID同理),实现一(先滤波,后微分):

其中:

实现二(先微分,后滤波):

其中:

Note
  • 无论是串联型,并联型还是标准型,在实现上都分为绝对式PID还是增量式PID。这与PID类型无关,只是实现手段不同。

网友A:
算法没用,上例程吧

网友B: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C(2025-02-28):
该结构通常用于处理需要更精细调节的控制系统,并且常见于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网友D:
H(s) = Kp + Ki   * 1/s  + Kd *s

把参数搞少些不是更好

通过后向差分

比例项:   P(k)= Kp * e(k)

积分项 :  I(k)    =   I(k - 1) + Ki * T * e(k)  ,用递推表示

微分项 :  D(k)  =  Kd * (e(k) - e(k - 1)) / T

输出: OUT(k)   =  P(k) + I(k) + D(k)

网友E:
第一次听说串联型和并联型PID

网友F(2025-04-23):
在串联型PID控制中,每个环节的输出都作为下一个环节的输入,因此控制器的工作依赖于各个环节的逐步处理。

网友B: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G:
通过对系统的误差进行实时反馈,PID控制器可以精确地调节控制量,使系统达到期望的目标。

网友H(2025-07-26):
不同于并联型PID的独立调节特性,串联型的参数相互影响较强,需采用分层整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