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用IO驱动PMOS,在上电期间IO出现一个窄脉冲

楼主(2025-01-21):
1  问题描述:

测量PA0引脚在整机上电时有一个3ms左右幅度我1.4v的窄脉冲,图中黄色的波形。

                                                       图:测试问题

首先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些:

1>MOS管的GS之间有电容,我们用的这个SOT-23封装的MOS的输入电容大概47pF。

2>一般MCU在上电期间都是输入浮空的。这个MCU我们测试过,我们把MCU的复位脚接地,分别测试给外部上拉或者下拉的IO口,测试IO口的电压都是由外部上拉下拉决定的,与MCU无关,所以确定我们用的MCU是输入浮空的。

2  原因分析:

       通过上面提到的第2点我们可以知道出现窄脉冲与MCU无关,通过第1点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电源,和一个结电容,一个电阻就产生了这个窄脉冲,我们可以测试这样一个电路。

示波器的地接电源地,示波器探头测C21的悬空端,然后测出C21电容悬空端测的波形如下:

                                                                图:验证测试波形

        通过上面的验证测试,那就说明这个窄脉冲是和示波器测试有关,那就是这个几十pf的电容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10M,高通后给到示波器采样了。

网友A: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试验一下,不过感觉,这个脉冲对于产品来说,有些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