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PMOS、NMOS 驱动电路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5-01-29):
下图就是 PMOS 和 NMOS 的简单使用方法。D1 是指示灯,NMOS 的 G 连接单片机 IO,PMOS 的 D 输出 24V 电压,D2 是消耗继电器反电动势
PMOS 和 NMOS 不一样,在远超单片机电压下控制 PMOS 必须依靠一个 NMOS,不能用单片机的 IO 直接代替这里的 NMOS 作控制,不然高压会直接击穿单片机
也许可以这么理解:PMOS 用于发送正电压,NMOS 用于接收正电压
从电源正极向负极走,PMOS 电路的负载应在 PMOS 的后面,NMOS 电路的负载应在 NMOS 的前面
PMOS 主电流路径是 S 流向 D,NMOS 主电流路径是 D 流向 S
PMOS 和 NMOS 的 D 都接负载,但 PMOS 的 S 接电源正极,而 NMOS 的 S 接电源的负极
参数说明:
Vds 就是常说的耐压,就是电源的电压不能超过 Vds
PMOS SI2309 和 NMOS 2N7002 的 Vgs 耐压都是正负 20V,也就是 G 极的绝缘层耐压只有 20V,需要注意 G 极不能超 Vgs (max/最大/击穿)电压
Vgs 导通电压一般不会太高,一般接近完全导通时的电压的绝对值是 4V 左右,3.3V 也行
温度会影响导通后的阻值,一般 125 摄氏度时的其阻值会达到 25 摄氏度下的三倍左右,电流越大温升也越厉害
控制电路
  • NMOS:
    Vgs 导通电压是正的,看 G 比 S 电压高多少会导通。S 接了电源地,也可以说是看 G 比电源地的电压 高 多少会导通
  • PMOS:
    Vgs 导通电压是负的,看 G 比 S 电压低多少会导通。S 接了电源正,也可以说是看 G 比电源正的电压 低 多少会导通
    就拿上面那个图来说:
    如果 NMOS 不开启,这时相当于 PMOS 的 G 串联 R2 后接了 24V,由于 S 也接了 24V,G - S = 0V,所以 PMOS 也不开启
    如果 NMOS 开启,R2 R3 各分压一半,也就是 12V,所以 G 对地也是 12V,G - S = -12V,PMOS 也开启了,并且因为电阻分压,Vgs 也没有超过最大值,不会击穿

网友A:
MOS管的作用很多,开关控制,功率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