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阻态与I/0口工作状态

楼主(2025-01-27):
首先要明确一点,电路中无论是高还是低的“阻”态,都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而言的,明确了这一点I/O口的工作状态理解起来就简单了。

上一张atmel的8051硬件手册里面的图。

上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没有“上拉电阻”的P0口相比有“上拉电阻”(internal pull-up)的P1口在I/O口引脚(P0.x PIN)和Vcc/GND之间相连是通过一对推挽状的FET实现的。再往内就是控制IO的逻辑门电路了,这个略过不谈。

一对管子组成的推挽结构,从电路上来讲可以通过调配管子的参数轻松实现输出大电流,提高带载能力。两个管子根据通断状态不同有4种组合。上下管都导通相当于把电源和GND短路了,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从数字逻辑的角度上来讲,上管开-下管关相当于IO口与Vcc直接相连,IO口输出高电平“1”。上管关-下管开时IO口与GND直接相连,IO口输出低电平“0”。这种结构下如果没有外接上拉电阻,输出“0”的状态就是俗称的“开漏”(Open-Drain:漏极开路)状态。有的资料上也把这种状态称为“低阻态”,因为IO引脚是通过一个管子接地的,并不是直接使用导线连接,而一般的MOS在导通状态也会有mΩ级别的导通电阻。

分析到这里就很明白了,“低阻态”是IO口相对于GND而言的,那“高阻态”也是相对于GND而言的啦。怎么把GND和IO口隔离起来达到类似开路的状态?把下管置于截止状态就可以了。这时候推挽的一对管子都是截止状态,忽略读取逻辑的话IO口引脚相当于与MCU内部电路开路。考虑到实际电路的MOS截止时并不是完美的开路,有少许的漏电流,所以称为“高阻态”。

有的资料也把这种状态称为“浮空”(Floating),这是因为管子的PN结会带来结电容,通过IO引脚给电容充电需要一定的时间,那IO引脚处的对地的真实电压和水面上的浮标随波漂动类似了。电压的大小(浮标的位置)不仅和外界输入的电压有关,还与时间相关。在高频IO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不能被忽略。IO引脚处通过结电容接地,电压“浮”起来了,非常有意思。

网友A:
高阻态可以理解为开路吧

网友B:
对于MCU的高阻态,可以理解为,内部MOS管上下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