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IO口信号采集上下拉电阻的选择

楼主(2025-01-18):
1。5V 一般选10K欧的电阻    3.3V一般选4.7K欧的电阻

上拉电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GPIO无信号输入时输入端的电平为高电平,

相反的,下拉电阻是为了保证GPIO无信号输入时输入端的电平为低电平。

电阻越小功耗越大
功率P=UI。 已知上拉电阻接VCC,所以U一定。

因为I=U/R,U一定,R越小,I越大,
由“P=UI”可知电压一定,上拉电阻越小,电流越大,电功耗越大。

使用大电阻的作用一般用于限流,但电流变小,这样当信号传输时减少上下拉电阻工干扰。

1 、 上拉输入: 上拉就是把电位拉高,比如拉到 Vcc 。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 通过一个
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

2 、 下拉输入 : 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 GND 。与上拉原理相似。

网友A:
楼主 图都没有了

网友B:
常用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