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单片机IO口悬空,高阻态究竟

楼主(2025-01-19):
悬空,顾名思义,就是不接任何器件啦
高阻态:无上拉和无下拉,对外表现出电平不确定性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三态输出。三态输出一般由寄存器控制,需进行配置。

高阻态既然无确定电平,怎么能做输出呢?把一个端口置为高阻态,相当于该端口从电路中断开(仅对输出来说),比如在一个通信线上挂了几个端口,将一个端口置为高阻态,就意味着该端口不会影响到该通信线的电平变化,但还是可以读取端口的电平。一般高阻态都是作为模拟量输入的,因为高阻态不会影响到输入的电平,可以准确的读取模拟量。

===========================================================================================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高阻态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灌电流。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且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

当GPIO引脚处于高阻态时,它的电平状态由上/下拉电阻确定。 If the port pull-up register is enabled then the pull-up resisters work without pin’s functional setting(input, output, DATAn, EINTn and etc)。

三态门,是指逻辑门的输出除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外,还有第三种状态——高阻状态的门电路。具备这三种状态的器件就叫做三态(门,总线,...)。

如果你的设备端口要挂在一个总线上,“必须通过三态缓冲器”。因为在一个总线上同时只能有一个端口作输出,这时其他端口必须在高阻态,同时“可以输入这个输出端口的数据”。所以你还需要有总线控制管理, 访问到哪端口,那个端口的三态缓冲器才可以转入输出状态,这是典型的三态门应用。 如果在线上没有两个以上的输出设备, 当然用不到三态门。

高阻态,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高阻态只有电容效应,没有电阻效应;阻抗很高很高,相当于断开。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悬空和高阻态的区别 悬空(浮空,floating):就是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由于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当它输入引脚悬空时,相当于该引脚接了高电平。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高阻态:从逻辑器件内部电路结构来说,就是其输出电阻很大,该状态即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当三态门处于高阻态时,无论该门的输入如何变化,都不会对其输出有贡献。

====================================================================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高阻态的实质:

  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他的极限可以认为悬空。也就是说理论上高阻态不是悬空,它是对地或对电源电阻极大的状态。而实际应用上与引脚的悬空几乎是一样的。

  高阻态的意义:

  当门电路的输出上拉管导通而下拉管截止时,输出为高电平;反之就是低电平;如上拉管和下拉管都截止时,输出端就相当于浮空(没有电流流动),其电平随外部电平高低而定,即该门电路放弃对输出端电路的控制 。

  典型应用:

  1、在总线连接的结构上。总线上挂有多个设备,设备于总线以高阻的形式连接。这样在设备不占用总线时自动释放总线,以方便其他设备获得总线的使用权。

  2、大部分单片机I/O使用时都可以设置为高阻输入,如凌阳,AVR等等。高阻输入可以认为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的,认为I/O对前级影响极小,而且不产生电流(不衰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芯片的抗电压冲击能力。

  高阻态常用表示方法

  高阻态常用字母 Z 表示。

网友A:
一般加个上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