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大疆说要解除大疆四轴飞行器在美国使用的禁区设置,我觉得**这个不难啊?

楼主(2025-01-18):
大疆是有一个专门的GPS模块板的,模块板和主控制卡之间就是明文传输.如果我用个小MCU,一头收GPS的数据,一头加上一个经纬度的偏移,这个偏移值能让实际飞行的区域被报告为不在禁飞区就可以了.再有一个串口就可以现场自定义了偏移了.就这么搞一下这个禁飞区不就废了吗?
大疆他们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还是另有手段呢?

楼主: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038732
我说的是就是硬件植入攻击,这实在是容易.但凡单片机课没睡死过去都能做.
没人这么干吗?特别是墨西哥那种运点那种货啥的,多好的法子.

网友A:
哪有那么容易。这么简单的话早就有人搞他了

网友B:
这种应该都是主动缴械把,如果你偷偷搞对公司有什么好处,所以没必要啊,技术上从来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容易。这么简单的话早就有人搞他了

我没干过四轴飞行器的领域,只是好奇,如果有业内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也好,我个人认为这个要做防护只能是GPS的输出改成密文,就那种不对称加密的就行,GPS模块内部把数据用公开的密钥做加密,然后输出,主控解开加密后就避免了被中途串改,但这样就需要专门的GPS模块了,不知道市面上有这种模块卖吗?其实像工程车辆的定位器这种也都需要这种.但量的确很小.

网友C:
GPS模块都是明文串口通讯
控制器有软硬件加密,数据先加密再进MCU ,解密,解析 ,执行
所以你的方法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都是明文串口通讯
控制器有软硬件加密,数据先加密再进MCU ,解密,解析 ,执行
所以你的方法无效

我的意思是GPS的输出先经过一个最小MCU,收到后把字符串加上需要偏移的值,然后再转发出去,对于主控MCU来,它并分不出这个数据是否被修改过.这么说你是否明白了?
用这个办法,电子围栏根本没啥用.在嘉立创打个免费板子,焊上个STC,有三个串口就搞定了.如果大疆要防护,只能是定制GPS模块,输出被不对称加密后的密文,公开公钥,估计控制器里也要集成硬件解密电路,但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2025-04-30):
大疆的GPS模块和主控制板之间的通讯通常使用了加密技术或其他安全机制,避免外部设备轻易篡改GPS数据。

楼主:
有具体资料吗?这种加密的GPS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