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为什么这段代码的定时器中断周期是500微秒?

楼主(2025-01-19):
根据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数值跟代码里的不一样。这个周期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啊。芯片是SH79F9260P

网友A:
可能使用了错误的时钟频率进行计算。

网友B:
定时器模式理解错误

网友C:
可能是预分频器或溢出值配置错误

网友D:
根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和配置,使用正确的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E:
这个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F:
按照实际的进行相关的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