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BLDC估算器手册

楼主(2025-01-19):
无刷直流 (BLDC) 估算器根据电机参数、电压和电流值计算转子位置。该模块还估计电机速度。该算法基于反电动势估计和过滤。

使用基于 PLL 的方法估计转子位置使用测得的电流和产生的电压进行估算使用反电动势和速度滤波器以单位为单位运行,其中 2^16 表示额定值

楼主:
这就是常用的BLDC拓扑模型

楼主:
BLDC 电机更简单的换向方法允许使用我们的各种产品来控制它,从 8 位 PIC® 和 AVR® 微控制器 (MCU),到 MTD650x 系列专用 BLDC 驱动器芯片,再到先进的 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 (DSC) 和基于 PIC32MK 和 SAM Arm® Cortex-M0® 的 MCU,适用于复杂应用。选择最适合您应用的器件取决于您在设计中试图实现的性能、成本和效率。我们全面的 BLDC 电机控制开发生态系统使您能够快速开始您的应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很好的学习资料,BLDC要好好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