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APM32M3514开发板测评】+还能挤出啥资源

楼主(2025-01-19):
作为专用的开发板,向外提供的引脚资源是十分有限的。那么为充分发挥这款开发板的用途,可以从中挤出哪些可用引脚资源呢?
1.霍尔检测电路
霍尔检测电路是用于采集外部状态信息的,其电路如图1所示。
1 霍尔检测电路

由图1可知,它占用的引脚是PA0PA1PA3,其中1K电阻可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2.2K的电阻可起到抑制外部电压过高的情况。
经分析,将这3个引脚用于输出应该问题不大。
将该引脚配置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HAD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3;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测试其输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D_Init();
     while (1)
     {
                GPIO_ClearBit(GPIOA, GPIO_PIN_1);
                GPIO_ClearBit(GPIOA, GPIO_PIN_0);
                GPIO_ClearBit(GPIOA, GPIO_PIN_3);
                APM_DelayMs(200);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1);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0);
                GPIO_SetBit(GPIOA, GPIO_PIN_3);
                APM_DelayMs(2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说明完全没有问题。
1 熄灭状态

2 点亮状态

此外,电压采集部分也有引脚占用,所用引脚PC3PC4PC5,可惜的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接口。比较好,它在板上留有相应的焊盘,利用这些焊盘可发挥它们的作用。
3 电压采集引脚

将该引脚配置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
Void HAD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C);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

测试其输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D_Init();
    while (1)
    {
                GPIO_ClearBit(GPIOC, GPIO_PIN_5);
                GPIO_ClearBit(GPIOC, GPIO_PIN_4);
                GPIO_ClearBit(GPIOC, GPIO_PIN_3);
                APM_DelayMs(200);
                GPIO_SetBit(GPIOC, GPIO_PIN_5);
                GPIO_SetBit(GPIOC, GPIO_PIN_4);
                GPIO_SetBit(GPIOC, GPIO_PIN_3);
                APM_DelayMs(2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说明也完全好用。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6个可以进行其它测试的宝贵个引脚资源。此外,PC4PC5还可复用为串口1来用

网友A:
大佬开发的资源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开发的资源真多啊

哈哈,当初没见到板子的容颜,误把介绍的系统资源当成了可用资源,结果悲剧了,只到处去寻引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