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升压转换器的知识分享

楼主(2025-01-19):
升压转换器的知识。

基本原理
升压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开关管的开闭,将输入的低压电能变成磁能,再通过整流滤波,把磁能转换成高压电能,增加输出范围需要从这些关键环节入手。

具体方法
拓宽输入电压范围,设计时尽量使输入电压范围宽一些,这样在不同电压环境下,升压转换器都能正常工作,输出范围也自然相对增加。
选择适当的开关管,选择耐压高、电流大的开关管,以保证在高负载时也能稳定工作,避免因过载而崩溃。
提高开关频率,提高开关频率能减少能量损失,提高效率,从而增加输出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过高的开关频率可能带来其他挑战,更高的开关损耗和电磁干扰。
优化电感和电容,电感要大一些,以储存更多的磁能,但也别太大,以免占用太多空间和增加成本。
电容要选低等效电阻的,这样充放电速度才快,输出才更稳定。
电路拓扑设计,采用多级升压或组合升压的方式,将多个升压转换器串联起来,输出电压可以累加,从而增加输出范围。
在输出中添加电荷泵,使用额外的电容器和二极管来倍增电压升压。但每个电荷泵级都会增加转换器的总二极管传导损耗,可能不适用于高输出电流应用。
使用双升压转换器,通过将转换分为两个步骤,每级可通过FET和二极管上的较低电压处理较高的电流应力,而第二级则以较低的电流转换较高的电压,从而大大增加了输出范围。但双升压转换器结构复杂,需要更多组件。
散热设计,随着功率的增加,热量也会增加,因此必须做好散热设计,保证器件在正常温度下工作,以确保升压转换器能稳定、可靠地输出高压电能。

调整电路参数改变电感值,感是升压转换器中的关键元件,它存储和释放能量以实现升压功能。一般来说,增加电感值可以使电感在开关导通期间存储更多的能量,从而在开关断开时能够释放更多的能量给输出电容,进而提高输出电压。但电感值也不能过大,否则会导致电感饱和、电流纹波过大等问题,影响转换器的性能。调整电容值,出电容对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和纹波有重要影响。适当增加输出电容的值,可以在负载变化时更好地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有助于扩大输出电压的可调节范围。同输入电容也会影响转换器的性能,合适的输入电容可以减少输入电压的波动,为升压过程提供更稳定的输入。改变占空比,空比是指开关管导通时间与开关周期的比值。通过增加占空比,可以使电感存储能量的时间相对延长,释放能量的时间相对缩短,从而提高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高,但占空比过大可能会导致开关管过热、效率降低等问题。选择合适的元件选用高耐压的开关管,了实现更高的输出电压,开关管需要能够承受更高的电压。选择耐压值更高的开关管,可以允许升压转换器在更高的输入电压下工作,并且能够在输出电压升高时,保证开关管的正常工作,避免因电压过高而损坏。采用高性能的二极管,极管在升压转换器中起到防止电流倒流和整流的作用。选用正向压降小、反向恢复时间短的二极管,可以减少能量损耗,提高转换器的效率,使更多的能量能够传递到输出端,有利于增加输出范围。使用合适的磁性材料,感的磁性材料对其性能有很大影响。选择磁导率高、饱和磁通密度大的磁性材料,可以在相同的体积和匝数下,获得更大的电感值和储能能力,有助于提高升压能力和输出范围。优化控制策略

实际应用中的考虑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升压转换器的效率、成本、体积和重量等因素。在追求高输出范围的同时,也要尽量保持高效率,以降低能耗和发热;还需要在成本、体积和重量等方面做出权衡,以满足具体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
在一定范围内,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高,但占空比过大可能会导致开关管过热、效率降低等问题。电压升高了,但是电流降低了。

网友A:
采用高性能的二极管,极管在升压转换器中起到防止电流倒流和整流的作用。

网友B:
你这图好非主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