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编程 OTP-ROM 时编程技巧

楼主(2025-01-20):
编程 OTP-ROM 时需要遵循厂商提供的编程指南,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编程接口与工具:使用专用的编程工具和接口进行 OTP-ROM 的数据写入。厂商通常提供开发工具或特定的编程器来支持 OTP 编程操作。

数据长度对齐:由于 OTP-ROM 是按 14 位存储的,因此在进行数据写入时,需要保证数据的边界对齐,以避免由于数据未对齐导致的写入失败或浪费存储空间。

编程电压与时序控制: OTP-ROM 通常需要在特定的电压范围和时序下进行编程。在进行 OTP 编程时,确保电源稳定,避免因电压不稳定或时序错误导致编程失败。

一次性编程特性:一次性编程意味着 OTP-ROM 一旦写入就不可更改,因此要特别注意备份和恢复机制。一旦数据写入 OTP-ROM,就无法进行修改或擦除操作,所以在选择存储的数据时,要非常谨慎。

网友A(2025-02-27):
OTP-ROM 编程过程中对温度要求也可能比较严格。

网友B:
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必须确保与目标芯片的编程协议匹配,否则可能无法成功进行数据写入。

网友C(2025-03-30):
在编程前,检查编程工具是否兼容当前 OTP 芯片

网友D:
先用非OTP的开发,调试定版批量生产时在用O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