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多功能 I/O 口的高级应用

楼主(2025-01-22):
HC15P013A0 的 I/O 口除了基础的数字输入输出功能外,还支持多种特殊功能。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应用:

4.1 PWM 输出
使用 I/O 口来生成 PWM信号,可以控制电机、LED 调光等设备。

硬件连接
连接 PWM 输出端口(如 P2.0)到需要控制的设备如直流电机。
软件实现
c
复制
编辑
// 配置 P2.0 为 PWM 输出模式
DDRP |= (1 << 0);    // 设置 P2.0 为输出

// 设置 PWM 的占空比
OCR1A = 128;  // 设置 50% 占空比

// 启动 PWM 输出
TCCR1B |= (1 << CS10);  // 启动定时器,生成 PWM 波形
4.2 串行通信(UART)
I/O 口还可用于实现 串行通信(如 UART),通过配置相应的端口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

硬件连接
TX 端口(如 P3.0)连接到外部设备的 RX 端口。
RX 端口(如 P3.1)连接到外部设备的 TX 端口。
软件实现
c
复制
编辑
// 配置串口(UART)
UCSRB |= (1 << RXEN) | (1 << TXEN);  // 启用接收和发送功能
UCSRC |= (1 << URSEL) | (1 << UCSZ0) | (1 << UCSZ1);  // 设置数据位为 8 位

// 发送数据
UDR = 'A';   // 发送字符 'A'

// 接收数据
if (UCSRA & (1 << RXC)) {
    char received_data = UDR;  // 接收字符
}

网友A:
贵司的也提供图形化配置软件吗?感觉类似新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