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定时器产生 PWM 信号

楼主(2025-01-23):
定时器/计数器还可以用于产生 PWM脉宽调制信号,通过调整定时器溢出时间和比较值,可以控制 PWM 信号的占空比。

硬件配置
配置定时器为定时模式,通过调整比较寄存器例如,OCR0来控制占空比。

代码实现
c
#define TIME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10)  // 定时器寄存器地址
#define OC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0x14)  // 定时器比较寄存器地址

void pwm_init(void) {
    // 设置定时器为 CTC 模式
    TCTL = 0x02;  // 配置定时器为 CTC 模式
    OCR0 = 128;   // 设置比较值,控制 PWM 占空比为 50%
}

void pwm_start(void) {
    // 启动定时器,产生 PWM 输出
    TCTL |= 0x01;  // 启动定时器
}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分辨率是多少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