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系统时钟配置

楼主(2025-01-20):
void BSP_SetSysClk(void)
{
    stc_clock_xtal_init_t stcXtalInit;
    stc_clock_pll_init_t stcPLLHInit;
    stc_pll_clock_freq_t pstcPllClkFreq;
    stc_clock_freq_t pstcClockFreq;
    stc_clock_scale_t clk_freq_cfg;

    /* Config Xtal and enable Xtal */
    stcXtalInit.u8Mode   = CLK_XTAL_MD_OSC;
    stcXtalInit.u8Drv    = CLK_XTAL_DRV_LOW;
    stcXtalInit.u8State  = CLK_XTAL_ON;
    stcXtalInit.u8StableTime = CLK_XTAL_STB_2MS;
    CLK_XtalInit( &stcXtalInit );
    CLK_XtalCmd(ENABLE);

    /* VCO = (8/1)*120 = 960MHz*/
    stcPLLHInit.u8PLLState       = CLK_PLL_ON;
    stcPLLHInit.PLLCFGR          = 0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M   = 1UL-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N   = 120UL-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P   = 4UL-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Q   = 4UL-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R   = 4UL-1UL;
    stcPLLHInit.PLLCFGR_f.PLLSRC = CLK_PLL_SRC_XTAL;
    CLK_PLLInit( &stcPLLHInit );

    /* flash read wait cycle setting */
    EFM_REG_Unlock();
    EFM_SetWaitCycle(EFM_WAIT_CYCLE1);
    EFM_REG_Lock();

    CLK_PLLCmd(ENABLE);

    /* Wait MPLL ready. */
    //while (SET != CLK_GetStableStatus(CLK_STB_FLAG_PLL)){}

    CLK_SetSysClockSrc( CLK_SYSCLK_SRC_PLL );
}

楼主:

为什么所有时钟总线输出频率都是8Mhz,pll设置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25-04-30):
PLL配置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来调整,例如你可以根据目标系统的时钟需求来设置 PLL倍频因子 和 分频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