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开发板之mikroBUS

楼主(2025-01-20):
我注意到开发板提供了一个扩展小板子,板子上除了一颗3.3V的LDO没有其他芯片,板子的名字是mikroBUS连接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
赶紧查了一下
上面是2*8pin的母座
各引脚功能如下所示:

mikroBUS 是一种由 MikroElektronika 公司开发的标准化接口,旨在简化电子原型和开发的连接过程。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硬件平台,用于连接各种外设模块(称为 mikroBUS 插件模块)。mikroBUS 的目标是通过一种简单、标准化的接口,使开发者能够快速实现和扩展项目。

mikrBUS 的关键特点:
标准化接口:mikroBUS 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接口规范,其中包含 10 个引脚,包括电源、地、以及用于通信和控制的引脚。这使得开发者能够轻松地将各种 mikroBUS 插件模块与任何支持 mikroBUS 的开发板连接。

模块化设计:mikroBUS 插件模块种类繁多,覆盖了传感器、无线通信、显示器、存储、输入设备等多种功能。每个插件模块都可以通过简洁的接口与主板连接。

易于集成:mikroBUS 使得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变得更加简单,开发者可以无需担心复杂的连接细节,只需选择适当的插件模块并将其插入开发板上的 mikroBUS 接口。

兼容性:mikroBUS 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可以与多种开发板和微控制器平台配合使用,如 Arduino、Raspberry Pi、PIC、AVR、STM32 等。

mikroBUS 的接口引脚:
每个 mikroBUS 插件模块使用 10 个引脚来提供电源、数据、控制信号等功能,通常包括:

VCC:电源
GND:接地
SCL、SDA:I2C 总线
MISO、MOSI、SCK、CS:SPI 总线
TX、RX:UART
INT:中断
RST:复位
AN:模拟输入
常见的 mikroBUS 插件模块: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
无线通信模块:Wi-Fi 模块、蓝牙模块、LoRa 模块等。
显示模块:OLED、TFT 屏幕等。
电源管理:电池管理模块、电压调节模块等。
通过 mikroBUS,开发者可以快速地将所需的外设集成到系统中,大大减少了电路设计的复杂性,提高了开发效率。

另外该标准化公司还提供了相关的软件接口,将它与 mikroC 或任何其他 C 编译器一起使用。由于其模块化结构,mikroSDK 2.0 驱动程序可以与其他 SDK 集成
https://github.com/MikroElektronika/mikrosdk_v2
说是支持这个开发工具,试试看,之前没用过,第一次听说
发现这个库还没包含L562,L562太新了,需要自己移植

安装好了,不是很好用

楼主: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哈哈,还是老老实实用熟悉的KEIL和cubeMX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用了,但是软件上还没支持这个板子。自己移植程序太麻烦。

楼主:
挺不错,如果支持的话,还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配置时钟系统

楼主:
在Arduino里也没发现开发板上的这个型号
只有一个其他封装的。

楼主:
貌似修改这个文件就可以让兼容。

楼主:
修改后重启Arduino IDE发现出现了,还真可以这么修改,学了一招

网友A:
试试自己修改的Arduino IDE 点灯如何

网友B:
学习一下高老师

网友C:
mikroBUS我也没听过。

网友D:
ST官方的板子都会配一个mikroBUS转接板

网友E:
这个板子没看懂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没看懂是干嘛的

就是mikroBUS的扩展板,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没看懂是干嘛的

需要有兼容mikroBUS接口的小板子才能用。否则就没啥用了。

网友F:
Microchip 开发板上有用这个接口的,很好用,也别适合做单一芯片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