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硬件IIC的BUG是否已经修复了?

楼主(2025-01-20):
ST一直以来的梗,硬件IIC。。。
这个BUG最近好像没见到了,是不是已经修复了?

网友A:
不知道,一直用软件IIC

网友B:
估计是修复了,用HAL

网友C:
其实硬件I2C好像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触发到bug

网友D:
没遇到过,我也是没遇到过

网友E:
其实用软件的I2C就好了

网友F:
随着ST不断更新其微控制器(MCU)系列和相关的固件库,许多早期报告的问题可能已经被修复或得到改进

网友G:
早期的一些STM32系列MCU在使用硬件I2C时,可能会遇到I2C总线死锁在BUSY状态无法恢复的问题。这通常是由于总线故障(如SCLSDA短路)或固件中的错误处理导致的

网友H:
ST官方和一些社区成员已经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包括使用SWRST位复位I2C控制器、在初始化前确保I2C引脚处于正确状态等

网友I:
硬件I2C通信失败可能由于多种原因,包括时钟频率设置不当、从设备地址错误、总线被其他设备占用等。这些问题通常需要通过仔细的配置和调试来解决

网友J:
ST不断更新其固件库,以修复已知的错误和改进性能。这些更新可能包括改进I2C控制器的错误处理、增强稳定性和兼容性等

网友K:
随着STM32系列的不断升级,新的MCU可能包含改进的硬件设计和固件支持,从而减少了硬件I2C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