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的时候会卡断点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20):
用JLink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没有断点的地方停止运行,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JLINK。停下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网友B:
CPU进入深度休眠状态时,可能会导致JLink被异常断开,从而使得调试过程出现异常停止。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CPU的休眠设置,并确保在调试过程中CPU不会进入深度休眠状态

网友C:
在刚进入调试模式时,如果看门狗被触发,可能会导致NMI中断或复位操作执行,从而导致程序在没有断点的地方停止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检查看门狗的配置,并确保在调试过程中不会触发看门狗

网友D:
在使用硬件断点时,如果数量有限(例如,在某些ARM内核中硬件断点数量有限),当所有硬件断点都被占用后,再尝试设置新的断点可能会导致调试器出现异常行为

网友E:
对于软件断点,如果断点设置在某些特定区域(如Flash存储的特定区块),当该区域被频繁读写时,可能会导致断点失效或调试器出现异常

网友F:
JLink与目标设备之间的通信可能受到干扰或不稳定,这可能导致调试过程中出现异常停止。这种情况下,需要检查调试器与目标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定,以及是否存在外部干扰

网友G:
程序本身可能存在某些未被发现或未修复的bug,这些bug可能导致程序在运行时出现异常行为,包括在没有断点的地方停止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程序进行更深入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H:
是每次进入到这个断点都卡住吗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J:
看看连接线,是否虚接,还有就是看看芯片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K:
一般就是接触不好,或者调试器是盗版等等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