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关于带中断的ad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5-01-20):
为啥带中断的adc初始化放在定时器初始化前面,定时器就不作用了

网友A:
配置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B(2025-03-18):
检查初始化顺序,先初始化那些不依赖其他外设或资源的外设。

网友C:
调整中断优先级,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足够高。

网友D:
建议按照MCU的官方文档或推荐的最佳实践来初始化外设。

网友A:
是不是adc一直在触发中断

网友E(2025-05-12):
在N32G430开发中,若带中断的ADC初始化放在定时器初始化前面导致定时器失效,通常是由于初始化顺序引发的中断抢占或硬件资源冲突

网友F:
定时器中断与ADC中断共享NVIC资源,若ADC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且ADC初始化过程中触发中断(如校准阶段),可能抢占系统资源,导致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ISR)无法及时响应,表现为定时器“失效”。

网友G:
ADC初始化未完成时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导致ADC配置异常,后续操作(如启动采样)失败,间接影响定时器功能。

网友H:
若ADC与定时器共享时钟源(如APB总线),ADC初始化时可能独占时钟,导致定时器时钟被关闭或分频错误。

网友I:
ADC初始化代码中误配置了APB1分频器,导致依赖APB1时钟的定时器(如TIM2-TIM7)频率异常。

网友J:
未启用定时器时钟,在初始化定时器前未调用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x, ENABLE),导致定时器外设未激活。

网友K:
未启动定时器,仅配置了定时器参数(如分频、重装载值),但未调用TIM_Cmd(TIMx, ENABLE)启动定时器

网友L:
顺序建议,先初始化无中断的外设(如GPIO、时钟),再初始化定时器,最后初始化带中断的ADC

网友M:
延时处理,在ADC初始化后添加短延时(如delay_ms(10)),确保硬件状态稳定后再启动定时器

网友N:
配置NVIC时,将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为高于ADC中断(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A:
先配置再使用

网友O:
那得看代码。中断处理部分,根据机能分开设置各自的。最后处理总中断的。逻辑上讲,不同外设,不会在中断上打架。估计是代码和逻辑上的问题。

网友P(2025-07-07):
初始化带中断的 ADC 需配置时钟、引脚复用、采样周期,使能 ADC 及中断,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处理转换完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