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带中断的ADC采样

楼主(2025-01-20):
为啥带中断的adc初始化放在定时器初始化前面,定时器就不作用了

网友A:
可能是ADC进入中断,没有退出,造成程序一直在中断里面等待。建议配置好ADC后,先不开启ADC的中断,等定时器初始化完成,后在启动ADC.

网友B(2025-04-30):
ADC通常会触发中断,并且会根据系统的中断优先级,抢占其他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如果你先初始化带中断的ADC,它会首先使能ADC中断,并且可能会配置某些优先级,导致定时器的中断(通常是定时器中断)被阻塞或被延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