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从官方FTP资料库里下载的电路图用AD打开是空白的

楼主(2025-01-20):
从官方FTP资料库里下载的电路图 用AD打开是空白的,这个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官方FTP资料库里的电路图 是用PADS 画的,用AD直接是打不开的,要用PADS转成.asc 格式,AD支持的格式,然后再用AD打开,你可能要问怎么用PADS转成AD支持的格式,你可以在百度里面搜下,
或者参考下面连接的文章:https://m.fanyedu.com/guideline/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