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有没有获取USB摄像头图片相关案例

楼主(2025-01-20):
各位大侠,有没有通过STM32G0B1RET这颗单片机的USB口直接连接USB摄像头,获取摄像头照片的例程

网友A: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
USB直接连接摄像头获取图片?单片机做不到吧。

楼主(点评):
可以实现的,只要实现UVC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我记得正点原子就有,但是不是G0应该是F4

网友D:
这个G0是否有USB接口啊

网友E:
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吧,虽然不是同一个芯片,但是也有借鉴意义

网友F:
这个MCU的话性能够用吗

网友G:
感觉是可以,但是速率也不会很高,不好弄啊

网友H:
这颗芯片首先有USB接口不,其次就是你的USB最好弄个HID的,好像就行

网友I:
你参考其他开发板的例程试试呢

网友J:
我记得正点原子还是野火来着,有个支持STM32连接摄像头并且获取视频的

网友K:
你还是用F4的吧,感觉F4的性能还是OK

网友L:
你的USB摄像头是啥协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USB摄像头是啥协议的呢

UVC的通用协议,就是在单片机上实现UVC协议,G0的只能跑全速12M,确实速度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