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6应用内部时钟,串口无数据?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25-01-20):
第一次用stm8系列的片子,很陌生。程序很简单,串口发数据就行了。但是发不出来。
PD4,PD5上没有波形。

int main(void)
{

  /* Infinite loop */

  /*设置内部时钟16M为主时钟*/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Set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

   Uart_Init();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 (1)
   {
     UART1_SendByte(0x55);
Delay(0xffff);
   }
}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
    UART1_PARITY_NO ,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ENABLE  );
    UART1_Cmd(ENABLE );

}

void UART1_SendByte(u8 data)
{
    UART1_SendData8((unsigned char)data);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 == RESET);
}

结帖,需要将下载线的RST断开

网友A:
请假的话跟你领导说就行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支持仿真的,你看看仿真是否使能成功内部HSI,并且是否可以正常起振呢?

网友A:
你没有外设时钟的配置,所以尬了。

网友C:
检查串口连接是否正确,没有接反。

网友D: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E:
发送串口端电压与USB转串口电压是否一致,例如发送串口端电压为3.3V,而USB转串口电压为5V时,可能导致接收数据乱码。

网友F:
时钟配置不对或者串口初始化有误

网友G:
检查串口线是否松动或接口处是否存在虚焊。

网友H:
检查串口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是否与接收端一致。

网友I:
检查发送数据函数是否正确实现了数据的发送。包括等待发送缓冲区空闲等逻辑。

网友J:
没用过st的八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