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 软件开发点灯

楼主(2025-01-20):
<

这次我们来试试如何开发使用STM32L562E-DK开发板来点个灯。 首先打开STM32CubeMX.安装STM32L5的开发包。

然后以开发板的方式开始新建工程。

接下来我们先只关注LED的GPIO端口。用于点灯指示。

电路图中的led位置:

MCU的时钟树配置。最高频率110MHz。

生成keil工程代码。

keil需要安装STM32L5 pack包。

upload 附件:Keil.STM32L5xx_DFP.2.0.0.zip

生成的keil工程,保留GPIO和调试串口初始化,屏蔽其他的功能。 然后添加点灯代码。交替闪烁红绿灯。

HAL_GPIO_TogglePin(LED_RED_GPIO_Port,LED_RED_Pin);
HAL_Delay(500);
HAL_GPIO_TogglePin(LED_GREEN_GPIO_Port,LED_GREEN_Pin);
HAL_Delay(500);

这么简单的代码,编译肯定是没问题的。 接着就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上看看效果。

点灯很容易就实现了,下面接着试试USART1串口调试输出。

首先打开keil的软件包,配置printf输出。勾选如下图所示的地方。

然后添加一个函数。

int stdout_putchar (int ch)
{
    uint8_t c[1];
    c[0] =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c,1,100);
    return ch;
}

再包含printf头文件 include“stdio.h"

这样之后就可以使用printf输出字符串了。

编译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从串口看到输出的字符串了。

网友A:
s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
s
GIF是如何做的啊?

楼主:
s
引用 网友B:
GIF是如何做的啊?

网上视频转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