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MCU的LCD驱动

楼主(2025-01-20):
中颖MCU的LCD驱动是标配的程序框架嘛?都有哪些特点以及对应的屏幕推荐?

网友A:
MCU有相关的驱动接口程序调试方便

网友B:
应该是标配的驱动

网友C(2025-02-28):
驱动程序一般提供了基本的显示功能,包括字符显示、图形绘制、颜色控制等。

网友D(2025-05-31):
中颖MCU LCD驱动是官方标配的软件模块,设计上兼顾性能和易用性

网友E(2025-11-18):
中颖 MCU 的 LCD 驱动多集成于芯片内,适配电阻、电容型偏压电路,部分带电压稳定电路。如 SH86F7066 支持 4x28 段,SH77P1651A 支持 4x30 段。可 9 级调节对比度,适配低功耗场景,能动态调驱动电压与刷新率,常见显示故障可通过校准电荷泵、排查接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