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表类MCU哪一款精度更高

楼主(2025-01-21):
中颖表类MCU哪一款精度更高?

网友A:
其实还是按照需求进行选型

网友B:
SH79F7017

网友B:
是中颖电子表类MCU中一款具有较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C(2025-02-20):
表计类产品都是使用的外部ADC,MCU内部的ADC精度不行。

网友D:
中颖都是专业的电表MCU

网友E(2025-05-31):
建议优先考虑HC32L15x系列

网友F(2025-07-06):
SH79F7011A,14 位 ADC,计量误差<0.5%,精度行业领先。

网友G:
中颖表类 MCU 中,SH79F7011A 在电量计量方面精度较高。
SH79F7011A 配置 8×14 位 ADC,电压电流误差小于 0.5%,有功电能计量下整体误差小于 3%。此外,SH79F2211 内部 RC 高频振荡器具有全范围 1% 的精度,适合单电阻无感 FOC 方案,能实现高精度的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