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自带的烧写器是哪一款?性能如何?

楼主(2025-01-22):
中颖自带的烧写器是哪一款?性能如何?

网友A:
PRO-06烧写器

网友A:
PRO-06A烧写器

网友B:
Pro06A:适用于中颖8bits flash或OTP芯片,支持WINXP及以上系统

网友C:
Pro-03是OTP型单片机量产烧写器,适用于除66P20A、69P20、66N12、66P22A、66P31A、66P12、66P13、66P13A、66P14和66P14A之外的所有中颖公司OTP产品

网友D:
JET51A:同样适用于中颖8bits flash或OTP芯片,支持WINXP及以上系统

网友E:
自产的单片机量产烧写器一次能少些多少片芯片呢

网友F:
中颖自带的烧写器可以少些其他厂家的芯片吗

网友G:
这样看来  中颖的烧写器的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啊

网友H(2025-02-23):
同样适用于中颖8bits flash或OTP芯片,支持WINXP及以上系统

网友I:
像 ST-Link、J-Link 等调试器也可以用来对中颖MCU进行烧写。

网友J:
钟颖不是ARM内核,还不能用通用的烧写器

网友K:
自带的烧录器也就是板载link,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钟颖不是ARM内核,还不能用通用的烧写器

中颖有51的应该也有ARM的吧

网友M(2025-05-31):
中颖 MCU 原厂支持,驱动和文档齐全;

支持调试和烧写二合一;

成本较低,适合小批量开发或初期研发。

网友N:
PRO-06A烧写器功能非常强大的

网友O(2025-09-06):
中颖自带烧写器常用的是 SH8A3P 系列,如 SH8A3P01。支持中颖 8 位、32 位 MCU 编程,兼容 ISP/IAP 模式,传输速度较快,支持批量烧录。具备过流保护,适配多种封装,操作简单,可配合官方软件使用,稳定性好,能满足研发和量产需求。

网友P:
我用过中颖的烧写器,操作简单,烧写速度快,兼容性也不错,适合批量生产使用。

网友Q:
我用过中颖的烧写器,型号是ZY-Programmer Plus,

网友R:
中颖的烧写器型号挺多的,性能方面,不同型号会有所差异

网友S(2025-10-30):
中颖自带的烧写器主要是 SH-LINK。它支持中颖多数 MCU 系列编程,通过 USB 接口连接,操作简便,支持在线编程与调试,烧写速度较快,稳定性好,能满足研发与量产需求,还可配合配套软件实现固件下载、校验等功能,适配性强,是中颖 MCU 开发常用工具。

网友T:
中颖自带多款烧写器。量产可选 Pro03A、Pro06C 等,Pro03A 支持 4 通道独立烧写 OTP 芯片,Pro06C 可 4 通道并行烧写,抗干扰强且稳定。开发调试可选 SinoLink Pro,支持在线仿真和 ITM 功能。旧款 JET51A 为单通道,可烧写 Flash 芯片并支持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