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烧写器性能对比

楼主(2025-01-21):
中颖烧写器功能对比:

结合对比情况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烧录器!

网友A(2025-03-03):
Pro-03是OTP型单片机量产烧写器,适用于除66P20A、69P20、66N12、66P22A、66P31A、66P12、66P13、66P13A、66P14和66P14A之外的所有中颖公司OTP产品

网友B:
Pro-03最多可支持4个通道同时烧写,各通道间相互独立

网友C:
Pro-03具有系统自检功能,LED和蜂鸣器显示烧写状态及结果,自动检测芯片插入/接触管脚

网友D:
Pro-06A适用于中颖8bits flash或OTP芯片,如中颖SH79、SH88和SH89全系列8BIT FLASH MCU、SH68系列MP3/MP4主控、SH99F0X和SH99F2XX系列ES主控等

网友E:
Pro-06A支持擦除、查空、烧写、校验、加密、自动侦测及读取等基本功能,支持芯片序列号、代码序列号、用户识别码等特殊功能,支持在线升级器件库,软件自动更新检查,代码编辑多语言界面。

网友F:
JET51A具备Pro-06A的基本功能特性,如擦除、查空、烧写、校验、加密、自动侦测及读取等,也支持芯片序列号、代码序列号、用户识别码等特殊功能,以及在线升级器件库和多语言界面等。

网友G(2025-07-30):
Pro06C、Pro06B 和 Pro03A 适合量产,通道数较多且支持脱机烧录。SinoLink 和 SinoLink Pro 更侧重于开发调试,SinoLink Pro 功能最为全面,支持在线仿真和 ITM 功能,且具备蜂鸣器提示。

网友H:
中颖烧写器性能各有差异,Pro03A 等适用于 OTP 量产,SinoLink Pro 更侧重于开发调试并支持 ITM 功能等。

网友I(2025-09-01):
面向中颖 MCU,开发用 SinoLink/Pro(支持仿真 / ITM),量产用 Pro03A/Pro06B(多通道、可脱机),性价比与稳定度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