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论用NMOS还是PMOS防反接,都只用一个MOS管就好。如图二,为什么有些防电池反接电路用...

楼主(2025-01-21):
不论用NMOS还是PMOS防反接,都只用一个MOS管就好。如图二,为什么有些防电池反接电路用了两个MOS头对头或者背靠背?用一个MOS不是可以防止反接吗?用两个有什么考虑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分流

网友B:
两个MOS头对头或者背对背才是一个完整的开关和防反接是两码事

网友C:
直接桥式整流,不就可以防反接了

楼主:
怎么防倒灌?

网友D:
背靠背的MOS,可以避免输出到输入的倒灌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另一个是缓启动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靠背的MOS,可以避免输出到输入的倒灌

关键输入是电池    输出是什么?电池本来就是一个蓄水池啊  输出到输入的倒灌是倒灌什么呢

网友F:
如果负载没有电池,仅仅防反接即可, 如果负载有充电电池,可能要考虑防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没有电池,仅仅防反接即可, 如果负载有充电电池,可能要考虑防倒灌 ...

防倒灌是防哪里到哪里的电流的倒灌  ???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防倒灌是防哪里到哪里的电流的倒灌  ???

比如插上充电器充电,防止电池电流倒灌给充电器。当然如果要求不高,不考虑压降,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插上充电器充电,防止电池电流倒灌给充电器。当然如果要求不高,不考虑压降,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

比如插上充电器充电-------这个时候本来管子就是要打开的啊   何来电池倒灌给充电器一说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插上充电器充电-------这个时候本来管子就是要打开的啊   何来电池倒灌给充电器一说呢 ...

如果正在充电,结果市电没电了,电池可能会给充电器反向供电, 电子产品任何可能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正在充电,结果市电没电了,电池可能会给充电器反向供电, 电子产品任何可能的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

你好  非常感谢回复   电池可能会给充电器反向供电----这个反向充电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回复   电池可能会给充电器反向供电----这个反向充电有什么后果呢 ...

这就看你的具体应用了:
比如,我给你电池充电,结果市电停电了, 电池的电一直在释放,可能的结果就是电池馈电失效
比如,有人对产品搞破坏,把电源接口正负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看你的具体应用了:
比如,我给你电池充电,结果市电停电了, 电池的电一直在释放,可能的结果就是电 ...

比如,有人对产品搞破坏,把电源接口正负极短路-------你说的是电池会短路保护损坏还是充电器输出端会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