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 KungFu IDE编译程序卡死

楼主(2025-01-21):
ChipON KungFu IDE编译程序卡死,使用Debug和Release编译程序都会卡死,卡死后电脑任务管理器都打不开了,然后只可以强制关机重启。换了几个版本的IDE也没有用。
软件版本和电脑系统版本如下
版本/Version :  KungFu32 IDE  V1.0.20.3
电脑系统:Windows 11 专业版 22621.1992
程序卡死后图片如下,请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编译卡死1

编译卡死1

编译卡死2

编译卡死2

网友A:
安装目录是否为默认路径?-使用默认路径试试
系统有没有安装加密软件?杀毒软件?-添加IDE到白名单
都不行换个电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是否为默认路径?-使用默认路径试试
系统有没有安装加密软件?杀毒软件?-添加IDE到白名单
都不行 ...

安装路径是默认路径,系统有加密和杀毒,没有限制这个软件。换个电脑是可以正常编译了,另外一个电脑是win7的系统,这个编译卡死的是win11的系统,是不是这个IDE不支持这个win11的系统。我用win7的电脑进行编译后,发现调用的命令不一样。
win11的系统是如下图片,gmake-k-j 8 -j16 all
win7的系统编译是如下图片,gmake-k-j8 all
我的主力机是这个win11的电脑,大佬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支持Win11系统,目前很多客户就是在Win11下使用,建议下个最新版本IDE试试:
https://www.chipon-ic.com/Product/kaifa/77091ccf-ee3e-4d68-aebb-677635ab9558?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bawei

网友A:
构建的参数”gmake-k-j 8 -j16 all“其中的j16代表并行构建数,在项目属性的构建参数栏可以手动调整,不同IDE版本略有差异,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建的参数”gmake-k-j 8 -j16 all“其中的j16代表并行构建数,在项目属性的构建参数栏可以手动调整,不同I ...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构建参数的问题。
1、在C/C++构建设置界面点击“恢复默认值”
2、将Debug和Release设置使用并发作业为“8”
3、然后点击确定,保存构建参数

修改构建参数

修改构建参数

4、设置完成后,Debug和Release均编译成功,调用命令为“gmake -k -j8 all”

旧的构建参数

旧的构建参数